车加工一个高合金轴,铁屑的颜色发蓝---请教

楼主(2009-05-12):
在车加工一个高合金轴的时候,水冷的情况,用的是涂层的硬质合金刀片,出来的铁屑 都是发蓝,这个颜色的铁屑合理吗? 铁屑比较好的应该是什么颜色?

网友:
信息能详细点吗?
是高温合金吗?
什么刀具、什么参数?
寿命如何?
单件成本如何?

网友:
把转速降低点看看

楼主:
就这种铁屑来说,可以接受吗?

网友:
发蓝是因为你走刀量快
切削深度过多
刀具材料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