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磨削光轴外圆,表面有明显振痕,什么原因?

楼主(2009-05-12):
在外圆磨床上磨削光轴外圆时,加工表面产生了明显的振痕,有人认为是电动机转子不平衡引起的,有人认为是因为砂轮不平衡引起的,怎样判断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
砂轮不平衡(含动平衡 静平衡)   或是砂轮不快了。    电动机转子那一说我不认同

网友:
头架轴承怎么样?

游客

网友(2012-05-04):
其实这个发生的概率最大了。
同意,大部分是由于头架拨盘轴承引起的。

网友(2009-05-12):
同意2楼的,砂轮不平。重新打过,应能解决!

网友:
应该是有震动,或者顶尖夹持工件过紧,如果你怀疑马达的问题,可以拆的哦啊砂轮一步步的检测

网友:
说到底是砂轮箱刚性不足,估计是间隙大了。
至于其他的,平衡问题,砂轮锋利问题都是要在砂轮箱状态良好的情况下才能锦上添花的。

网友:
楼主用排除法啊

网友:
可能是工件本身的直线度不够。我们用无心磨磨外圆时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原因就上面说的,遇到问题先自己分析原因,不懂再问别人,这样印象会更深

网友:
同意2楼的,如果只是一两件出现这个问题,最有可能砂轮不平。重新打过,应能解决!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工件夹紧方面的问题

网友:
同意3楼说法,头架的轴承或是轴瓦间隙过大,是主要原因,另外除了砂轮静平衡,还要注意砂轮走到两。

网友(2012-05-03):
怎么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啊  求真理

网友:
是热处理的事吗

网友:
是不是砂轮需要修正了

网友:
看一下顶尖孔是否研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