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客户买了一台我们的深孔机床,运转起来就会很响

楼主(2009-05-12):
最近我的一个客户买了一台我们的深孔机床,可是,现在他这个幫浦一运转起来就会很响,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小弟问题的所在点!

楼主:
等待大侠的出现

楼主:
怪我没有标示清楚,现在我把这个双排泵剪切下来,现在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装是我自己装的~

网友:
试解决方法
首先确定安装螺丝安装好,确认焊接件焊好;
而且看到照片电机下面没有减震套;
其次你要把硬管换成软管,减少震动产生噪音;
第三就是检查油是不是脏了,泵是不是坏了,换个新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