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孔φ4测量方法---请教

楼主(2009-05-12):
最近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测量一个φ4销孔,要求精确道0.01,最要有读数。想来想去都只有用锥度塞规了,但是老总说不行。艾。。。烦啊,各位大虾,搭救一下吧

网友:
工具显微镜

网友:
用工具显微镜多采几个点,还可显示锥孔的锥度。

网友:
可使用气动测量,高精度

网友:
单件或者很少,计量室去找找;小批低效率,内径千分表等等通用量具;大批量,气动测头配量仪、电子塞规等等专用量具

网友:
用内径千份尺把

网友:
扬天说的没错。考虑经济性和效率二者的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