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30000型和70000型轴承常成对使用?

楼主(2009-05-12):
发现经常有好多次,30000型轴承和70000型轴承成对使用。
一个是锥齿轮,一个是角接触球轴承,为什么?应该是各自成对使用吧!

网友:
为了承受双向的轴向推力。

网友:
其实也有不成对使用的。比较三个7000系列的轴承串联使用。

楼主:
那也只要成对使用就可以了,为什么是经常这两种配合!
2# phophy

网友:
也有不是这两种配合的,比如说镗床的主轴就是由两个圆锥滚子,加上两个深沟球轴承。

网友:
那大概是你的设备轴向力不对称,向圆锥轴承那边的轴向力比角接触轴承那边的轴向力要大!所以为了省成本就那样配合使用了!

网友:
适应不同的受力情况及配合间隙的消除

网友:
为了承受双向的轴向推力

网友:
角接触轴承一般都是成对使用

网友:
能使用深沟球轴承的情况下,
尽量不使用圆锥滚子轴承,游隙调整在很多情况下是非常麻烦的事。

楼主:
是啊,但在轴向力较大时也必须用锥齿轮! 11# lussss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