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台机构及控制,毕业设计

楼主(2009-05-12):
鄙人现在在做工作台机构及控制的毕业设计,资料欠缺。麻烦有懂的大侠推荐相关资料或者可以参考的机电 设计手册,急用啊~~谢谢了

网友:
我有现在的图纸,大把的.

网友:
要设计什么样的工作台呢?
需要怎么样控制,什么样的导轨,大多资料可以网上找得到,只要说出来,大家可能都可以帮得上。
你可以把自己的构想,甚至方案放上来让大家帮忙看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于单片机的X-Y工作台 机构及控制(180*180),直流,铣削和钻孔用。我现在设计到电机部分了,正在研究PWM,还有接下来的接口控制。找了一些资料,看起来抽象的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结构图和控制图吗?X-Y工作台,直流伺服电机的。麻烦大侠发份到我邮箱里。outsider596@126.com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于单片机的X-Y工作台 机构及控制(180*180),直流,铣削和钻孔用。我现在设计到电机部分了,正在研究PWM,还有接下来的接口控制。找了一些资料,看起来抽象的很~·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和我们学校机电一体化的课程设计一样,好象是搞两周吧!几个人一组,结果就我一个人干活,倒是忘了,明天想想看,还能记起一些东西不,呵呵,好久动单片机了,对一些东西都忘记得差不多了,机械的结构倒是挺在行的,看看有没有可能发你个方案图,不过我没有直线滚动导轨的图,只是知道一些大概的要素,整理过这方面的图纸.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设计是不是用一个直流电机就够呢?还有直流电机用单片机控制就可以的吧?

网友:
XY工作台啊,就是可以在两个坐标上面移动啊!一个电机肯定不行了,一个电机又不可能让两个轴都动的.要搞两套的进给机构叠加在一起才能成为XY工作台

网友:
直流伺服电机基本都用PWM调速,你做这个闭环系统麻烦很多了,首先考虑怎么发生PWM波,一般可以用51机自身的计数器可以发生,但是那个计数器产生PWM波就做不了其它事情了,所以可以外接两个单独的计数器产生PWM中断,也可以再选一个小的单片机做计数器,当然,市场上还有一些芯片就可以产生PWM波的,就是不好选择.事实上,实际应用中很少用直流伺服电机了,一般都用交流伺服.
你这个还要搞个反馈信号,好象是一个细分电路,我早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O(∩_∩)O谢谢。可我的题目要求是要用直流的,现在在做闭环控制部分。这样一来要用两个电机的话,是不是控制部分差不多相同呢?还是要分别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O(∩_∩)O谢谢。可我的题目要求是要用直流的,现在在做闭环控制部分。这样一来要用两个电机的话,是不是控制部分差不多相同呢?还是要分别设计?
引用 网友C:

控制思路差不多,毕竟两个轴都是一样的控制方式,但是要做到可以插补就不那么容易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时间做实验,就搞懂个原理,先看看需要实现什么功能做一个面板可以选择单轴点动或者连续运动,更有甚至是两轴联动----这个肯定很困难,做学校里做设计,能做到点动,或者是单轴按指定速度走多少就很不错了.真的能做到能插补,需要很多时间编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情况下需要插补呢?我这里有步进电机控制,然后逐点比较直线插补的资料。但是不知道若是直流电机控制的话,是不是也需要?

网友:
插补,其实就是多轴联动,让刀具可以走出一定形状的曲线,用步进电机比较好理解一些----伺服电机还真不太好理解,不过只要能让工作台按指定速率运动,基本都可以做到,里面有一些算法吧,觉得你的设计不牵及这些,毕竟需要很强的编程能力,汇编要是能办到就很厉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我多查些资料再看看~~

网友(2010-12-20):
谢。可我的题目要求是要用直流的,现在在做闭环控制部分。这样一来要用两个电机的话,是不是控制部分差不多相同呢?还是要分别设计?

网友(2012-05-04):
我也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