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正90°通用焊接车刀(规格25*32)的焊接刀头改为互换式的?

楼主(2009-05-12):
请问:如何将正90°通用焊接车刀(规格25*32)的焊接刀头改为互换式的?请懂行的高手赐教!谢谢了!

网友:
这不是改换的问题,而是将焊接车刀改用为机夹车刀;且有关机夹车刀的设计问题。机夹车刀的设计资料介绍的很多,只要是有关切削及刀具的资料上几乎都有,自己选用吧。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吧买吧机架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