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分尺一卡毛刺就没了,怎么还能用他测毛刺?

楼主(2009-05-12):
有种测量毛刺的方法是利用千分尺,但我是怎么也没想明白,
千分尺一卡毛刺就没了,怎么还能用他测毛刺?
用过这种方法测毛刺的朋友帮我讲解下!

网友:
那应该是不可脱落的毛刺,第一次见到这种说法,也想学习下了

网友:
同楼上想法,毛刺也有很多种的,以前碰到拿锉刀都很难搓掉的毛刺。

网友:
没听说过,第一次听说。

网友:
测量毛刺干吗
冲压件就是有个毛刺高度要求

网友:
怎么不选用投影仪之类的量仪去测量啊?还没有听说过用千分尺的,学习一 下

网友:
测量毛刺的目的是什么,高手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
想不明白。毛刺有什么用么?要测量?

楼主:
测量毛刺当然就是测量毛刺的高度.用千分尺测量应该是比较硬的不易脱落的毛刺.
一般的毛刺用投影仪等非接触方法测量更恰当点.

网友:
估计是技术要求里有毛刺长度要求,不然谁会去测量(宏观)毛刺。

网友:
一定要量的话就用小测力的千分尺,如果没有,就用测毛毡千分尺

网友:
新鲜事物,学习下。

楼主:
一定要量的话就用小测力的千分尺,如果没有,就用测毛毡千分尺
引用 网友A:

小测力的千分尺?这个没听说过,是不是可以将夹紧力固定在一个数值的千分尺.
就如一些电动扭矩扳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