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μm与6μm的液压滤芯是一个等级吗?

楼主(2009-05-12):
求助:5μm与6μm的液压滤芯是一个等级吗?

网友:
不懂,帮你顶一下

网友:
6μm的滤芯是怎么做的?那个厂家的标准?

网友:
5μm左右的颗粒是引起淤积和堵塞故障的主要原因。因此是各标准的常用特征尺寸。1-5μm是一个过滤精度级别,10-20μm是另一级别。5μm与6μm的区分在工艺上不可行,在使用中无意义。因此厂家应该不会定这个标准。我接触的过滤材料不能做出这个分级,不知你用的是什么滤芯。似乎国内没有能做到的,国外还没见到。

网友:
没有区别

网友:
没有听说过

网友(2009-06-22):
一般都是说5u,没有听说过6U的

网友:
有5um也有6um的说法,主要是采用标准不一样,5um的叫法是ISO4406-1987的标准(旧标准),6um的叫法是ISO4406-1999的标准(新标准)。具体看附件:

网友:
没见过分的这么细的.

网友:
还没使用过6um呢,学习了

楼主(2009-08-12):
8# 液压同行 非常感谢

楼主:
德国标准应该有6um的,看了8楼的资料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2010-06-18):
都是名义过滤度,用户定做时,采用同类的东西

网友:
真是长了见识,6um第一次听说.

网友:
没有听说过,还没使用过6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