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打开WORD文档引发的CAD程序!

楼主(2009-05-12):
打开WORD文档引发的CAD程序!
打开WORD文档,同时会弹出一个CAD的 正在配置提示框,而且取消后还有同样的在,取消了两次。
如果干脆等CAD配置提示框结束的话,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现象出现。但是再重新打开一个word文档时,它又要求配置。
我重装了两次office,分别是2003和2007,但问题都得不到解决。
CAD是2008的。
不知哪位高手能告诉下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
打开别的软件,遇到过这种情况,取消后一般就不显示了。你这种没有遇到过...

网友:
那把CAD卸了重装不好使吗>

我感觉我以前好像也遇到过.但重新装CAD好像就好使了

楼主:
没有试过卸CAD,因为装它很麻烦。

网友:
这应该就是软件冲突问题!将其中一个卸了重新安装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还是从新装下CAD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不过可以用国产的WPS软件,比OFFICE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