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有人知道怎么将很多的点(x,y)导入UG吗

楼主(2009-05-12):
讨论,有人知道怎么将很多的点(x,y)导入UG吗

网友:
引用“机械兔子大师”的话:"其实这是个DAT的数据文件,大家可以先打开记事本,然后依次输入XYZ的坐标点,然后保存,修改后缀名为DAT,然后在UG中选择样条--》通过点--》文件中的点--》选择DAT文件(在本例中大家可以先在CAD中画好渐开线在导入也可以!)" 朋友看行不?

楼主:
谢谢楼上的,好像是可以的呀,厉害

网友:
客气了,你更应该谢的是机械兔子(大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这位社友就叫机械兔子就行了,其实我没你想的那么厉害的,啥时候我达到了再告诉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