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汽油机改装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13):
一台型号为168...3.8KW.汽油机...原先正常使用是水平轴.现因配套工程的需要.需要把机器倒过来.即变成垂直轴.可因为这样.同样多的机油在水平轴就能正常运转.可垂直轴就不行了.连杆大头在与曲轴连接处在运转时就会因为不能得到充分机油润滑.但如果加多机油也不行.所以经常就会把连杆折断或者与曲轴咬死..

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自己是这么想的.
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曲轴箱里的机油有一定压力的泵出来来外面.然后我在对准曲轴与连杆大头的曲轴箱钻一个孔,锁上一条短短的小管.这样泵出来的机油我通过软管连接到这个小管.这样汽油机在运转时 曲轴与连杆大头在运转中就有这些泵出来的机油.就不会咬死了问题补充:各界朋友高人们.或许小弟这个想法有何不妥的话.或者哥们你有更好的想法...不怕.你大胆指出..我一定耐心学习.小弟刚进入内燃机行业..望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你的更改思路是好的,但改动太大,建议别改动。还有就是168的化油器在垂直状态是不能正常工作的。目前市场上已有对应功率、排量的垂直轴汽油机,不用更改。

网友:
1P68F即你要求的机型

网友:
汽车改装的知识还是太少
中国不让私自改装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汽车,建议不要改动,改动涉及不止一个方面

网友(2009-08-07):
你说的机型本身设计就是水平轴的,你想用于垂直轴的功能,用这机型改进,从研究角度来说,可以进行尝试,但我认为这种尝试没有必要,市场上就有现成的同档次垂直轴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