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怎么折75度以下的角度啊?

楼主(2009-05-13):
请教,急求

网友:
如果单单折小于75度的钣金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换上下模具就可以了

网友:
关键在折弯模具上. 一般可以折到28度.

网友:
同上  对头

楼主:
假如没有上面的模具怎么办,我们的角度是88度

网友:
没有那就没有办法啦,一般是买尖刀的上下模来折这些小角度

网友:
用插深模具不就可以了。

网友:
做多厚的工件?如果没有上面的那种模具的话,换小一号的模具,比如十八沟的改用十四沟,但是在系统中还是输入十八沟模具代号,改用手动模式控制,这样做危险性很大,而且压痕较深,建意还是换用正规模具。

楼主:
你换小开口的有什么用呢?

网友:
若要折得好的角度,还是用直剑型的折弯模具好。

网友:
是啊,要折75度以下,只有88度的模具是不可以的,换再小的88度也不行啊,只有换折弯模具

网友:
什么年代啊
我的是19 度啊。。
衰啊。。。。哈哈

网友:
你什么东西也没有,还要折出那样的角度,就像你什么活也不干,还想要高薪一样。有可能吗

网友:
要求精度不高的话,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个了,先在折弯机上折90后,再扳小于90的.

网友:
原理图,抛砖引玉!谢谢

楼主:
楼上的主意是挺好的,谢谢

但做不锈钢的时候可能有点困难吧

网友:
量大的话,买套合用的模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垫在里面的还是一个模具呀

难做无米之炊

网友:
这是我们厂里做的一个简易的折弯模具.折弯角度是60.我们折的是2mm不锈钢.做的效果还可以了.当然了,这上面我画的是30.示意而已.

网友(2009-07-25):
没模具那就不好做了,如果长度较小的还可以手工敲出来

网友:
没模具的话就用手工,不用手工又想用模具,这不是跟没米还想做出饭来不是一个道理?

网友:
可以换模具啊,有专门折小弯的上下模具

网友: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可以先折一下再手工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