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200挖掘机大臂断裂,是否可以焊接?

楼主(2009-05-13):
我的日立200挖掘机大臂断裂,是否可以焊接,如何焊接,使用什么样的焊条,大臂材质是什么,急求~~~(等干活)

网友:
可以焊接,用日本神钢产MG-55焊丝。

楼主:
MG-55不是铝制品焊接的焊条吗?能行吗,挖掘机大臂是何材质啊,该如何焊接(方法)

网友:
一般挖掘机都是用锰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理解不正确。
焊接方法同结构钢相同,注意大臂的裂纹方向,防止焊接变形。
如方便,可发个照片。

网友:
你可以用JM-58。

网友:
一般挖掘机都是用锰钢的,Q345A

网友(2010-02-25):
不用那么费劲,用国产A102就行,不过要开口焊接之后堆焊,随时用尖锤敲击。焊过多种挖掘机大臂都没问题。

网友(2010-08-16):
谢谢打架了!我正需要呢

网友:
能焊的,我们这好几个都 焊过了

网友(2010-09-24):
我们厂里做的挖机就是普通的焊丝烧的

网友:
钢材就是16Mn  Q345A 普通的手工电弧焊就可以的

网友:
我今天进厂学习氩弧焊,向各位大师学习。

网友(2010-10-30):
光焊裂纹我觉得不行那里裂 换钢板  应该是16锰的  焊条用7018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