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装配图中标件是绝对不准剖吗?

楼主(2009-05-13):
我以前画图只有少数没剖,一般都剖了的,很多情况下剖后视图清晰的多。

但最近在网上有人说标件不剖,
我想知道是强行规定不准剖,还是自己根据情况剖或不剖?
最好能找到相应规定。多谢

网友: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车间装配的人能看懂,即使不画上标准件也无所谓吧。

楼主:
我只是想看看标准是如何规定的

网友:
举几个例子解释一下子吧:1、装配图中的螺栓,轴向剖切时,螺栓不剖,和它配合的螺母、垫圈可剖可不剖,有特殊情况需要交待的,最好剖,没有的,直接画成外形相反清楚,主要看能否清楚表达,让看图的人看的明白。如果螺栓需径向剖切,则肯定要加剖面线。否则一个粗实线圆,会让看图者搞不明白的。2、圆柱销、圆锥销、各种键,在沿这些零件纵向剖切时,这些零件图形中都不应打剖面线,但它们的横断面,则统统都应加上剖面线。同一个道理:对结构简单的标准件一般是横剖纵不剖。3、对轴承等标准件,则是沿轴心线剖切的要画成剖面,剖面可按规定的简化画法画。而垂直于轴心线的剖切面则画成外观,即几个同心圆。这些在机械制图中是有规定的,如找不到,请多看看标准中的图例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说的非常好

网友: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画图只要是让别人清晰明白图纸上的意思,只要表示清楚就够了

楼主: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画图只要是让别人清晰明白图纸上的意思,只要表示清楚就够了
引用 网友A:

话是这样说,但现实中到哪都得遵守规矩,不然寸步难行呀

网友:
不应该破坏规矩啊,要不就然成了只有自己懂得画法了。

网友:
最主要是工人能看懂,能知道生产就行

网友:
还是讲规矩的好,这样以后到哪儿都能生存。

网友:
虽然说能看懂就行,但图纸是一门技术语言,还是有它的规范的,尽量了解一些规则有利帮助别人对你的能力了解的

网友:
4楼的哥们说的不错,大家仔细看看大场子的图纸,就能发现了,什么该剖什么不该剖
减速机、电机、液压马达你剖他干啥呀,螺栓啥的,不应该剖
轴承、联轴器啥的可以剖,
看看制图标准就好了。
什么东西都得有个规矩,是吧,怎么整都行,那不乱了吗?

网友:
剖与不剖由人定,画图是为了指导生产,让人明白,没什么规定

网友:
轴向是没有必要剖的,本来大家就清楚,而且还可以减少制图的时间,图面表达的也清楚啊,到处都是剖面我自己觉得影响看图,而且没有什么意义剖标准件,里面的结构无须表达啊!还增加自己的工作量

网友:
图纸是工程语言。交流不出现障碍就是最高宗旨!要求自己,追求尽美,跟标准靠也是应该提倡的!

网友: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

网友:
绘图的最终目的还是给人看的,所以图纸要表达明确,且条理清晰,规范是硬性的东西,一般情况都要遵守。但规矩守死了,有时候不利于图纸的表达的。

网友:
轴类的,一般沿着轴线都不剖。多数标准件如螺钉销钉都算轴类的,为了和与其配合的外围的件表达区分清楚,不剖更清晰

网友:
尽量规范化一些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当然不用破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