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上这个孔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9-05-13):
有一个轴承上有一个孔不知何作用请教?有人说是用来止动的

网友:
应该是油孔吧。

网友:
油孔
根据经验判断

网友:
里面原来有小钢球没有?

网友:
再润滑的油孔和油槽。

网友:
这不是看的很清楚吗?

会说话的小牛,你的图象不是俄制-黑鲨战斗直升机吗?

网友:
这个轴承,是不是 滚针和滚珠组合轴承?

是不是INA的品牌? 难道是止推轴承?

楼主:
是INA 的 我的头像是长弓阿帕奇 楼上的,现在现场用止动螺钉顶在这个孔里用来固定这个轴承不让其从安装孔里掉下来,说止动螺钉顶在凹槽内不行,我有点晕,不知这样可行否?

网友:
滑动轴承是用销子固定,不让它转动的。看这个外形和轮毂不是紧配合吧,应该是用来定位的。

网友:
再润滑的油孔和油槽

网友:
学习
不是油空 就是定位的

网友:
INA做稀奇古怪的东西黑死贵~~~

网友:
润滑与定位结合?

网友:
看到了油槽和油孔

网友:
可能是进油的,也可能是定位的。

网友:
没见过,不敢乱发言论

网友:
似乎是用来定位用的孔。

楼主:
看来一个小孔引起大家的注意了 感谢

网友:
油孔,注油用的!

网友:
造轴承的工程师告诉我那是滚针轴承特有的润滑孔

网友:
轴承外边应该还有个固定套,套上一般有黄油嘴,黄油嘴与轴承的位置只要轴向对齐就行,径向因为有槽,润滑脂可以通过油槽然后进入轴承。

网友:
只看图片,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导油孔及导油槽,
看到楼主的说明,
可以说,这是定位槽和定位孔,安装时,先定好在一个面的位置,再找到这个定位孔,这想法不错,,

网友:
不是油空 ,是定位的

网友:
应该是油孔和油槽,就像调心滚子轴承代号说明一样:W/33,一个油槽三个油孔,这是调心轴承的改进型!

网友:
青岛万丰源密封件,密封垫片,盘根 www.qdwfy.com

网友:
应该是注油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