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阀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13):
第一个问题是闭式系统中为什么不能用平衡阀;
第二个问题是起升马达是两侧油口的这个平衡阀怎么安装的问题,是装在一侧吗?如果装一侧是装在高压侧还是低压侧呢?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谢谢了

网友:
起升马达跟吊机上的卷扬机不一个道理吗,都是装一个平衡阀就可以了!

楼主:
我知道只要装一个平衡阀啊! 主要是现在用的马达是两侧油口形式的,不好安装了!

网友:
平衡阀的可用就是防止卷扬下落时超速,不稳定,要装在起升侧。
闭式系统的流量已同变量泵控制了所以不用平衡阀了。

楼主:
闭式系统的问题,因为现在控制上不是很困难吗,像二次起升和马达在下降的时候的失速,我再加平衡阀的话不就不用电气控制的那么复杂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