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赛试题,测测你的耐力

楼主(2009-05-13):
分享一张竞赛题,要求在一个小时内完成所有要求内容。

网友:
按照正常的画图速度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嘿嘿,实践证明,一个小时里没几个能画好的!

网友:
没理解什么意思
是给张图纸,然后在一个小时内抄完吗?
还是给零件测呀?

网友:
若对照零件测量来画图的话,好难说。若对照图纸来画图的话,应该OK的

网友(2009-08-03):
试试,正好我准备要参加这类竞赛。

网友:
图中标题栏 比例 是1:2
可是图却是按1:1画的
这是不对的吧?请教楼主

网友:
我一个小时只画了主视图的线 还没标注
有点困了,耐力不行

网友:
孰能生巧,一个小时就可以画几张

网友:
不太行啊!二个多小时

网友:
请高手指导 我画这张图时遇到一些问题
那个对称标注怎么标啊?难道直接画线画出来的么?
圆的直径怎么能在内部标呢? 我标的跟半径的模样

网友:
到底谁完整的画过这张图?
大家分享下经验好不好?
对称标注那个 105*105 尺寸 怎么标?

网友:
各位高手都没有画过么?
真是的
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怎么标注对称标注
这么保守么?

网友:
估计我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一下子标注的,要在属性里修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一下子标注的,要在属性里修改的
引用 网友B:

大师说的是特性选项板么?
我用的是PCCAD 怎么点菜单上的特性  选项板看不到呢?这个郁闷了我老长时间了
怎么打开

对称标注具体该怎么做?

网友:
我给再顶上来期待高手回复

网友:
一个小时还是可以搞定啦

网友:
呵呵!三维也不过个把小时吧.

网友:
105*105的尺寸标注,原图纸不是一次搞定的,就连那箭头都是又两部分组成的!文字是另外加上的!

网友:
105*105的尺寸标注,原图纸不是一次搞定的,就连那箭头都是又两部分组成的!文字是另外加上的!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是直接拿线画出来的咯,其实这也是个万全之策
我标直径的时候总是标成半径的样子,就是把尺寸放园内的时候尺寸线达不到园的另一边

网友:
图中标题栏 比例 是1:2
可是图却是按1:1画的
这是不对的吧?请教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D画时,不管图形多大,都是按1:1画的,这里的1:2是指打印出图比例。

网友(2009-09-05):
不行啊!

我要努力啊

请楼主以后多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
没意义
显示中有必要这样做吗?

网友:
照图画应该很容易吧

网友:
是不这样的,我发了两个小时

网友:
对不起,有的地方还没倒角,再一个螺丝我软件不行,用孔表示

网友:
有难度,试一下。

网友:
一个小时抄图吗?汗如果是自己卡的话还有点难度

网友:
可以啊?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