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装配弹簧时上断面怎么选择?

楼主(2009-05-13):
装配弹簧和一个端面重合时,需要选择弹簧上端面和另一实体一个端面,但是弹簧上端面怎么选择哪?

网友:
切除出一个端面不行吗?

楼主:
不是 是在配合时,选择 。教程上写的 可就是选不上啊  郁闷

网友:
我做此类装配是用的一个笨办法,将弹簧切除出一个平面,再与相互装配的面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