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橡胶件应采用什么刀具?

楼主(2009-05-13):
有一机械密封静环(橡胶件),要求与动环接触的平面表面粗糙度达Ra3.2,进行车削加工,应采用什么刀具?

网友:
用PCD,要非常锋利才行

网友:
是什么橡胶?(材料不同角度不同)
什么设备?(设备不同不同选择)
产量?(产量不同不同经济性)
内圆?外圆?(起码的信息!)

网友:
同样推荐选用高效率的金刚石车刀,锋利性要好。

网友:
要好好的磨啊。

网友:
其实我觉得没必要非使用很贵的pcd刀具,YG类刀具、超细晶粒硬质合金、和高速钢都可以的。

网友:
我们厂里曾经加工过橡胶瓦,我问过师傅,他说就是普通的高速钢刀具,但前角要磨得很大。

网友(2013-06-25):
使用PCD金刚石刀具CDW20牌号,可粗加工,可精加工。

网友:
你们都没有实际经验就胡说一通,什么金钢石,PCD,扯蛋。橡胶件应采用锋钢材料刀具。

网友:
如果用机加刀的话  就是可乐以的   加工铝的  HO1  材质  价格便宜耐用

网友:
风钢刀具+水

网友:
pcd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