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接刀不平的情况?

楼主(2009-05-13):
机床:昆镗的数控镗铣床TH系列 主轴200,带方滑枕。系统西门子840D
加工工件为箱体,当加工平面时出现接到不平的现象。面为800*600,精加工时留0.3MM余量。刀片没任何问题,刀盘也没问题,在其他机床试过,没问题。所以基本肯定是机床问题。昆镗的人联系很久一直没来,现在有一急活。要解决问题
目前一反向走刀,就差10丝左右,两刀接刀大概有0.2MM左右。想请教一下高手们有们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暂时解决该问题,到月底原厂人到了就可以彻底检修了。
刀补有试过,效果不太好,而且补的次数很多,接的也不是很好。摆脱大家帮忙了,原因也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检查机床精度,特别是工作台对XY向的精度。还可换一下走刀方向试试,X换Y或Y换X。

网友:
很可能是安装工艺的问题,我公司有几台沈阳的TPX6111B,也出现类似问题,不好调。现在昆机好像被沈机收购了

网友:
没有见到实际的状况是怎样的,所以不好在此进行片面的分析。有些原因是要在现场观察和分析的。

网友:
一般来说这是因为主轴和工作台面不垂直,可以换个进给方向试试,以前我们加工平面时人为的使主轴与工作台面偏几丝左右,使加工的平面形成中间低两边高,这样接刀时可以接平,但一定要注意偏的方向不能错了.

网友(2009-08-16):
机床的本身的几何精度或者安装水平不好,你可以用塞尺检查一下主轴箱与立柱的导轨的间隙,在用水平仪和百分表检查立柱导轨与主轴,还有工作台的垂直度,肯定有问题,接刀不好肯定就是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网友(2009-10-05):
同意6楼的   。。

网友:
检查精度,甩表.
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