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氮可以用普通玻璃瓶和塑料瓶装吗?

楼主(2009-05-13):
公司要冷装几个套,买液氮没东西盛,请问普通玻璃瓶和塑料瓶能装吗?要注意些什么?不能装又是什么原因?操作上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肯定不行,而且皮肤不能接触,零下100多度,能剥掉你的皮。

网友:
要用压力容器!可以租一个氨瓶用!

网友:
你去看看的液氮的状态参数就知道该用什么装了……
! ]* q4 [+ ^% S0 m) h普通玻璃瓶和塑料瓶……太不靠谱了

网友:
用保温瓶,装时先倒一点涮一下再倒入你需要的量盖好塞子就可以拿到现场用了,用时要小心不可溅到身上特别是肉体,会冻伤的。我们这样用过。

网友:
用液氮冷冻安装套,应该有一套安装工艺。因液氮温度—192°C,容易冻伤,还要戴好液氮防护手套;同时,液氮容易造成环境缺氧,令人窒息,注意通风供氧保护。容器建议租用液氮罐,用连接软管通入套的胎具(自制),套的外面用硅酸铝纤维毡保温,安装时再把外面的保温材料去掉,轻松安装啦。

网友:
用暖水瓶 可以装

网友:
暖水瓶一定要用新的,装过开水的不能用,同时还可以检验新暖水瓶的质量.在一金属容器内放入零件,倒入液氮没过零件,等到出现"沸腾"状时就可以安装了.零件用长夹子夹,安装时戴厚棉手套,严禁皮肤直接接触零件.

网友:
液氮贵不?密封存放会不会产生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