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度怎么检测?

楼主(2009-05-13):
请问一下对称度应该怎么检测?

网友:
是何种工作的对称度呢?槽?面?圆柱?

可用CMM进行测量

网友:
不同的要求,选取不同的方法

楼主:
是平面的。

网友:
能具体点吗?有的用卡尺也可以测量出来的

网友:
高度尺 杠杆表
测一面 然后调个测那面

网友:
得出评价要素与基准的差值再乘以2就是你要的对称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