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舰垂发系统 --- 讨论

楼主(2009-05-13):
现代新型军舰均装有导弹垂发系统,它是怎样的结构?如何工作?欢迎爱好朋友参与讨论.

网友:
我在飞 友好!
.
如果由我来设计的话,我要提出如下技术要求及解决方案:
.
1、装弹时要能做到平稳的将弹降到底--------我将采用“平板+链条式升降结构”。
2、点火发射时要强制降温-------------------------我将采用“矩阵蓬头喷水结构”。
3、发射时,弹体与弹舱壁,不可以磨擦------我将采用“矩阵橡胶轮滚动结构”将弹体导出。
4、……
.
syw  090514---05.25

网友:
我在飞 友好!
.
如果由我来设计的话,我要提出如下技术要求及解决方案:
.
1、装弹时要能做到平稳的将弹降到底--------我将采用“平板+链条式升降结构”。
2、点火发射时要强制降温-------------------------我 ...
引用 网友A:

思路比较接近早期产品

网友:
左翼 网友好!
.
再有就是加入蒸汽弹射了。
我知道核潜艇发射潜射导弹的技术中采用了蒸汽弹射装置,
但在一楼的设计中是否采用了蒸汽弹射装置不能确定。
.
从一楼中的第二幅照片中所看到的大量蒸汽的情况看,好象有这个装置。
.
syw  090520---04.25

网友(2009-12-29):
从中国海军054A新型护卫舰垂直发射系统的照片上看,这种垂直发射系统是不可能发射任何东西的,它的盖板没有开启系统,这种如此紧密的排列方法也无法设置盖板开启系统。从我观看到的美军的宇舰垂直发射系统影片来看,发射系统没有盖板,仅仅是一次性柔软金属材料。

网友(2011-05-02):
秘密的东西,不能随便乱讲的。

网友(2011-06-25):
中远程打击要靠垂直发射,近距离防卫还是看舰载大炮了。

网友:
高科技的东东要警慎发言!老外才不会轻易给你看!

网友:
垂直发射系统有冷发射和热发射的区别的,蒸汽弹射属于冷发射,桶内点火发射属于热发射来的

网友(2012-06-20):
垂直发射是不是为了抵御空中袭击

网友(2012-07-30):
貌似我们的垂发的量比美国少一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