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漏油---请教

楼主(2009-05-13):
我使用的出力中空轴的蜗轮减速机老是在出力中空轴处的油封漏油.漏的很凶.是国产上海成大的.型号UCM-80-60-1HP的.有20几台

请各位专家帮我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
每台都漏油啊?找厂家赔!
什么密封形式啊

网友:
密封结构对吗?加油不要超过游标,按标准加油,油不要太稀

楼主:
不是每一台都漏,百分之二十的比例.密封形式是油封密封.我用的减速机太多了,我们公司和他们合作好久了,是长期的合作关系.他们是有问题就换.但我认为不是办法,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对客户的.,里面有好多又说不清楚.我想我们还是一起在技术上研究一下,一起帮忙解决

楼主:
密封的结构我是不懂的
这种型号的减速机是没有油标的,油是他们出厂加的.再说他们公司在台湾也是有几十年的企业

网友:
有无工况?具体的工作环境?轴有无磨损,以及失效油封有无照片?是怎么破坏的?

网友:
1、油位高。
2、油粘度不合理。
3、密封选择不当。
4、减速箱呼吸阀不工作。
5、安装精度。

网友:
最好把照片传上来吧  这样更直接些

网友(2009-06-18):
具体图片有吗?不然不好发表意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