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roe在曲面上写文字呢?

楼主(2009-05-13):
     如何用proe在曲面上写文字呢?用了好多方法都做不出来。帮忙介绍一下。

网友:
用拉伸做应该可以,里面有一个类似A的快捷键,做出的效果我传张图片给你看看,是不是你要的效果哦

网友:
选一个平面进行拉伸切除,只不过这时候不是用草图作为拉伸截面,而是文字

楼主:
怎么做不成啊,能不能把步骤说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用修饰。

网友:
对楼上说的也对,不过具体要选草绘修饰哦,这样做起来就像直接把文字写在上面一样哦,效果很好哦,值得一试哦

楼主:
说点具体的做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