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保存文件打不开---请教

楼主(2009-05-13):
我画完图形以后保存到桌面上为什么是记事本模式呀,想打开图形,显示不是有效的win32程序  无法打开是怎么回事呀!!我单击右键更换打开方式,里面怎么会没有CAD程序文件呢?????求哪位师傅指点一下是哪的问题呀

网友:
可能是程序关联问题,打开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文件类型中关联打开程序。也可右键---属性---常规---更改---浏览中找到CAD的程序。

网友:
直接拖到CAD软件中打开

网友:
单击右键,选择CAD软件打开看看

楼主:
谢谢二楼的师傅,打开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怎样才能不用这样呢?

网友:
重装CAD,应该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网友:
6# 风天 4 ?2 e$ R: d( k$ N6 [
只要关联了打开程序(看图标就知道)就行了。双击即可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