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飞车><游车>一个最准确的定义---请教

楼主(2009-05-13):
请给我一个汽油机<飞车><游车>一个最准确的定义?

网友:
飞车:一般发生在油泵齿条卡死,此时,油泵会一直供油,导致发动机转速一直攀升,当其转速超过发动机本体所能承受的最大转速时就会发生所谓的“飞车”。
游车:发动机转速不稳定,忽高忽低,当转速波动超过5%,一般就认为游车。游车现象多发生在怠速、低速、和空车(即高怠速)。

网友(2009-06-22):
谢谢,又多了一门知识

网友:
导致“飞车”的原因只有油泵齿条卡死吗?

网友:
谢谢,二楼的解释,

网友(2009-08-06):
导致“飞车”的原因还有调速器里面的飞铁脱落了,柱塞偶件卡死了,等等,详情请参考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25519&extra=page%3D1

网友(2010-03-10):
飞车、游车对发动机有什么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