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冲程单缸45汽油机---请教

楼主(2009-05-13):
二冲程单缸45汽油机.好启动.油门加速正常.在用了十多分钟之后.自行死火。
通常这种死火后会有两种现象出现...
1.如果再启动的话.能马上启动.但运转了十多分钟之后.又死火..
2.不能马上启动.要休息十来分钟才能启动....

请问各位老师们..出现这两种现象.该如何解决

网友:
检查油路、气路

PS:请楼主最好在一个帖子中讨论,你所提这几个问题,似乎是同一问题

网友:
第一感觉是是否有“拉缸”“拉瓦”的现象。其次是燃油供给是否畅通。

网友:
这是二冲程机的典型抱缸,更换活塞或缸体即可

网友:
检查化油器供油,1.化油器过热,2.油箱负压

网友(2009-09-10):
这个问题很简单,首先可以肯定您购买的机器很便宜,质量不过关

按照下面的方法即可排除故障

1.检查机油汽油比例是否标准,标准看下步。

2.启动机器,检查风门是否开启,不要加油门,看怠速会不会熄火。正常开启看下步

3.去除机器离合器部分,只启动汽油机,不要跟离合器连接,空机运行故障依然看下步

4.调节化油器油针,顺时针方向转动一个火柴粗的间隙,故障依然看下步

5.更换飞轮点火器,故障依然看下步

6.油箱盖松开,不要旋紧,故障排除可以检查油箱负压口,故障依然看下步

7.找个锤子砸之

网友(2010-12-07):
查混合比.查配缸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