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汽油机..怠速正常.在高速的时候出现油门抖动---请教

楼主(2009-05-13):
168汽油机..怠速正常.在高速的时候出现油门抖动.转速时大时小..该如何检查..

已经更换了化油器了还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168汽油机故障

一台168机器.在新加润滑油运转几个小时后.发动机无法启动.打开油尺一看.曲轴箱里面充满了汽油...是哪里的故障?为什么?

网友:
1、可能是活塞环坏了
2、也有可能是润滑油路和燃油路有地方串通了,查下燃油路

网友A:
在高速的时候出现油门抖动
这个是什么意思?如果油门有抖动,转速波动是肯定的。
1、根据你所说的现象,首先建议检查下油门(如果是电子油门的话);
2、怠速时正常,说明怠速时油、气都可以满足;而高速转速不稳,可以检查燃油路、进气路是否有堵塞情况。

网友:
复位簧的问题,复位簧的厂家换一家,或者现有的复位簧多换几个

网友(2009-07-31):
检查下主量孔呢,汽油混进机肚子里那还得了!

网友(2010-11-03):
应该是化油器漏油,浮子有问题了,换个化油器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2010-12-04):
查一下气门间隙.........

网友(2011-02-17):
回复 楼主:

化油器漏油了,换个化油器试试。

网友(2012-01-03):
引用 网友A:
在高速的时候出现油门抖动
这个是什么意思?如果油门有抖动,转速波动是肯定的。
1、根据你所说的现象,首 ...

在高速运转油门抖动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网友:
化油器的问题,还是清洗化油器吧,最好用气吹

网友(2012-02-03):
是高速供油量不够,需要匹配化油器,调整泡沫管孔的位置或孔径等改变高速供油浓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台168机器.在新加润滑油运转几个小时后.发动机无法启动.打开油尺一看.曲轴箱里面充满了汽油...是哪里的故 ...

曲轴箱进汽油是由于化油器满油,汽油从平衡孔进入进气道,通过进气门流入燃烧室并沿着缸壁进入箱体。
原因一般为针法关闭不严造成,多数是有小颗粒堵塞,可以拆开化油器,清洗解决。

网友:
化油器问题,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2012-04-29):
高速油门抖动(工厂里面有的叫波动大——波大,还有的叫游车)
一般这个有这几种原因。
1、化油器
2、复位拉簧、微调拉簧不匹配(两种复位拉簧。一种是0.7MM直径的,另一种0.8MM直径的)
3、调速齿有两种重量的。一种是3.7克的,另一种4.0克的;在重庆话建议你使用德昭的比较好,稳定。
4、装配为题,空滤器的螺帽没锁紧也会出现你这样的情况。
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