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0.8的孔钻头要怎么磨?

楼主(2009-05-13):
打0.8的孔的钻头怎么磨才会用的长久,而且要用什么材料的圆棒。

请教,谢谢!

网友:
你直接买0.8的钻头

楼主:
但是有一点速度一分钟在十一个左右,这个钻尖应该有要求的吧

网友:
这么小怎么磨啊,买现成的钻头。转速一定要高12000都没事。再一个看你材料的材质。要有针对性的买钻头的类别。参考参考!

网友:
看材质在选择钻头。。。。

网友:
这个肯定是不好磨的
就只有看加工的材料选者钻头的材料拉

网友:
1.长度是多少?
2.什么材质?
3.用什么样的机床?

网友:
直接买啦,自已磨太麻烦了,又不贵

楼主:
铜的,长11mm,一般机床

网友:
紫铜还是黄铜?平均在5秒一个,有难度啊

网友:
0.8  批量?用普通钻头有难度啊

楼主:
长度10材料3771铜用普通的加工机

楼主:
黄铜,6000多转一分钟8个,可以打不,有没有知会一声

楼主:
黄铜,转速6400转,不知可以打不,有哪位朋友愿意告知

网友:
有办法磨的  我就会 哈哈

网友:
钻头很便宜的,买就行了,自己没法磨。

网友:
我用0.8钻过铝的深8mm,一分钟10个左右,0.8钻头买上工的,钻不动了磨一下,0.2钻头都磨过的@

楼主(2009-06-28):
打0.6-0.8的孔的转速不要那么高,只要有每分钟4000转以上都可以达到产量八九个每分钟,但对这个钻头的磨法是有要求的,前面一定要上平的带点斜度就可以了

网友:
"铜的,长11mm,一般机床"每分钟11件,0.8的钻头。似乎难了点了吧,进给慢一点行不,断钻头要废活的。
* ^8 b% k( S6 Z9 }1 X切削液用煤油或许要强点。

网友:
直接买,也要用手磨,这是手艺活慢慢找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