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G76编程提示P值不正确---请教

楼主(2009-05-13):
G76 P_Q _R_
G76 X _Z_ R _P _Q _F_
G76的指令应该是如上格式吧,怎么我编程的时候老是提示说P值不正确呢?
有没有知道的兄弟帮忙解答下啊

网友A:
上面一个P020060,02是精车次数,00是相对螺纹长倒角,60是多少的牙型角
下面一个P,是螺纹高,半径值,举例M30-1.5的螺纹高975

网友:
第二句的P、Q是微米作单位,半径值

网友:
第一个p后面的6位数一个也不能少   P020060
第二个P是微米            P1000

网友:
朋友,你的车床是什么系统的呢??是 FANUC系统还是GSK系统呢??不同系统有差别的!!想帮你也有一点难啊!

网友:
上面一个P020060,02是精车次数,00是相对螺纹长倒角,60是多少的牙型角
下面一个P,是螺纹高,半径值,举例M30-1.5的螺纹高975
引用 网友A:

M30-1.5的螺纹高975
这个牙高是如何确定的呢

网友(2013-05-18):
P值怎么确定呢?我每次导入南京斯沃仿真软件都说P值不正确?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