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加工中心”与“立式加工中心”在加工零件时有哪些区别?

楼主(2009-05-13):
请问“卧式加工中心”与“立式加工中心”在加工零件时有哪些区别?

网友:
其实没什么区别的,就是一个主轴是立着的,一个主轴是卧着的,能用立加加工的,同样可以用卧加来做,只是装夹方式,工装就不同了。。。

网友:
好多品牌都没有见过,不知道这个  HASS加工中心  是什么品牌 ,

网友:
1)立式加工中心
    立式加工中心是指主轴为垂直状态的加工中心,其结构形式多为固定立柱,工作台为长方形,无分度回转功能,适合加工盘、套、板类零件,它一般具有三个直线运动坐标轴,并可在工作台上安装一个沿水平轴旋转的回转台,用以加工螺旋线类零件。
    立式加工中心装卡方便,便于操作,易于观察加工情况,调试程序容易,应用广泛。但受立柱高度及换刀装置的限制,不能加工太高的零件,在加工型腔或下凹的型面时,切屑不易排出,严重时会损坏刀具,破坏已加工表面,影响加工的顺利进行.

2)卧式加工中心
    卧式加工中心指主轴为水平状态的加工中心,通常都带有自动分度的回转工作台,它一般具有3~5个运动坐标,常见的是三个直线运动坐标加一个回转运动坐标,工件在一次装卡后,完成除安装面和顶面以外的其余四个表面的加工,它最适合加上箱体类零件。与立式加工中心相比较,卧式加工中心加工时排屑容易,对加工有利,但结构复杂.价格较高.

网友(2009-06-22):
回复 网友A:

HAAS是美国的一个平牌.
我们单位有台四轴的卧式加工中心.

网友:
现在国产机大多数以立加为主,工艺简单,组装方便

网友:
我用过北京八机床的卧加,感觉不错。

网友:
哈斯 是也。
品牌在机床行业还不错!
以前用过哈斯的数控车。

3# haydnrawen

网友:
从本人的体会来讲,卧式的便利排屑,加工面广

网友(2009-07-28):
是呀,各有各的优势呀。

网友:
立式便于装夹直观.  卧式的便于排屑,加工腔体类部件优势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