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使设备电流变大?

楼主(2009-05-13):
我们生产的设备在使用时电流很大,是不是因为我们把75千瓦电机改成55千瓦电机有关系,还是有其他原因照成,有哪位师傅告诉我,急着想知道,谢谢啦

网友:
从理论上说 电路中的电流是跟你的设备索取的有关的 就是说如果你设备里边有一个需要大电流的 最后就会造成你的电流加大 而这个大是在你的电流能提供的条件下。

不一定是你电动机的原因造成的 得看你电机的运行电压是多少  如果两者运行电压都是220V或380V 那就不是电机造成的。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设备在使用时电流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应该多少,实际多少?有数字吗?为什么将75千瓦电机改成55千瓦电机?

网友:
关键是负载,你的负载大,电流就大了呀

网友:
希望楼主查一下,同意4楼意见

网友:
我也觉得是负载大造成的,应该从负载着手调查

楼主:
原因查明了,是因为电机改成55千瓦造成的。

网友:
75千瓦电机改成55千瓦电机,电动的功率小了近三分之一,电机负荷加重,电流加大,电机很快发热,造成电箱里的热继电器跳闸.时间长了电机定子线圈因严重发热而烧了.电机一旦烧了,电箱里的保险,热继电器也跟着爆了,严重的连电箱或总闸都跟着爆了,在维修中这个我是经常遇到的,老板为了省钞票,有意将设备上的电机大改小.最后的结果是烧得很惨.

网友:
电机过载运行,肯定会使电流增大。选择电机和更换电机应考虑电机的额度负载能力。

网友(2009-06-22):
电机是不能随便换的

网友:
75换成55会不会导致过负载,引起电流大

网友:
这个,改了电机是会造成电流过大的。
同样的负载,小电机比大电机的损耗大。电流增加的部分就是损耗造成的。

网友:
把电机改小时要先计算下负载大小,一般不是把大功率电机改成小功率电机,而是反过来的,换好后在及时测下电机运行电流和温升是多少,电流一定不要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值,否则电机会因过载而损坏。

网友:
电机过载运行,肯定会使电流增大

网友:
电机功率是不能随便改小的,不计算好负载,很容易烧电机

网友:
没烧电机算不错的了,改前也不测算一下。

网友(2009-07-22):
过去的大马拉小车,浪费的主要是铁耗,改成小马拉大车,则是铜耗成平方关系增大

网友(2012-12-11):
负载过大造成的

网友:
现在才明白,原来是把大电机换成了个小电机,小马拉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