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把高版本UG画的产品存为低版本?

楼主(2009-05-13):
我用UG5.0画的产品,想存入低版本的,从什么地方设置啊。

网友:
word2007有这个功能,看一下菜单,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网友:
导出para solid格式。然后把低版本的UG打开,新建一个文件,导入Para solid,选择刚才导出的那个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果然管用,谢谢了啊

网友(2010-01-13):
好像没办法直接另存

网友(2010-12-11):
para solid格式能实现高低版本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