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和不锈钢焊接---请教

楼主(2009-05-14):
现有6061的铝套类零件和304不锈钢轴承需要紧固连接以避免在振动下产生分离,似乎可行的措施只有焊接,
请问
1. 是否只能采用钎焊?
2. 焊接是否会产生大的变形?精密零件--希望避免受热变形.
3. 焊接后零件表面洁净质量是否便于通过清洗等办法控制?---零组件需要在无尘室装配,对洁净度要求很高。

楼主:
Aluminum and stainless steels cannot be welded together in the typical welding process. They have very different melting temperatures and they do not mix to form an alloy. They may be bonded together other ways, like soldering and a bonding substrate. They can also be joined together with fasteners like rivets or screws. One problem with bonding these two metals together is that they create a battery when an electrolyte is is present. This makes the metals corrode at a faster than normal rate.

http://wiki.answers.com/Q/Can_you_weld_aluminum_and_stainless_steel_together

It seems it is not a easy work to weld them together, anybody advise it? Many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
you can apply for a patent or even an academic prize if you invent this new welding process.

网友:
英文没那水平

网友:
可以焊,不同的金属材料可以焊,但铝与不锈钢能不能对焊很难说。
我认为只要你愿意出钱,肯定有人帮你焊的。

如果工作环境不是很差,采用粘接有时也不错的哟

楼主:
可以焊,不同的金属材料可以焊,但铝与不锈钢能不能对焊很难说。
我认为只要你愿意出钱,肯定有人帮你焊的。

如果工作环境不是很差,采用粘接有时也不错的哟
引用 网友A:

请教了分公司搞焊接的工艺工程师,这个焊接行不通,建议想其他办法。
加紧固螺钉等结构改动不考虑---拿现成零件做实验,没法改结构。
装配工作环境还是很不错的,干净整洁,温湿度都已控制,主要还是考虑粘接吧。
谢谢!

网友:
603也许可以考虑一下,需要承受多大的力矩?

楼主:
扭矩可以忽略不计,主要是震动下轴向的惯性力,结构上端为下图所示结构,轴类件直径10mm,不锈钢。外围件为铝合金。

下端为一档圈,如下图所示。希望抗拉在10公斤以上。

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
扭矩可以忽略不计,主要是震动下轴向的惯性力,结构上端为下图所示结构,轴类件直径10mm,不锈钢。外围件为铝合金。
131037

下端为一档圈,如下图所示。希望抗拉在10公斤以上。
131038

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引用 楼主:

loctite的603的参数找不到了。如果想胶粘的话楼主可以去汉高的网站去找胶的资料。3M公司好像也有这种产品。

楼主:
loctite的603的参数找不到了。如果想胶粘的话楼主可以去汉高的网站去找胶的资料。3M公司好像也有这种产品。
引用 网友B:

谢谢!
请问0.03+/-0.02的配合间隙适合加胶么?

网友(2009-11-23):
硬盘磁头臂吧,可以考虑过盈配合,内套液氮冷却,外套加热装配。

网友:
过盈配合应该可以吧,不行就嵌个钢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