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pre工程图尺寸标注问题

楼主(2009-05-14):
在PRO绘制工程图时如图中红色圈里的尺寸是怎么标注出来的,是用注释标的吗?

楼主:
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网友:
图片2:选择标注坐标尺寸的命令;
图片1:按提示先选边线,再选标注到该边线尺寸的图元;
图片3:标注完成后的结果。

网友:
假如要求的坐标标注和上边的不同,可以看看一下两个绘图配置选项:

网友:
我也顺便问一下上楼(HDXPXP)
就是有些纵坐标太近会重叠,但用角拐分开,,好难控制操作,分开箭头,线,,不对位,,是不是这样的,,
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
betoyi可以参考以下做法:
尺寸太多,不好用角拐调整的时候,不妨提出一部分尺寸单独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