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车刀刀头,有比YW2的抗冲击和硬度都要好的吗?

楼主(2009-05-14):
普通6140车床,车铸钢,整材圆钢,用YT15刀头不耐用,用几下就得磨
使用YW2比YT15要好一些,但还是不理想,很容易磨损,有没有更好用的
刀头.抗冲击和硬度都比YW2好的
在哪能买到?

网友:
合金刀。进口刀等。。

网友:
推荐你用Y726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买到

楼主:
先谢谢了.Y726还真不知道是否能买到,找找看吧,

楼主:
能介绍一下Y726的吗,硬度和抗弯强度,最好和W2对比一下

网友(2009-10-23):
没有用过   我们一般有的都是YT15的

网友:
要效率(寿命)就用涂层刀片。
刃磨的不是一定就不好(考虑批量、设备、人工),但同一个人,每次修磨不会一样的角度,是不是会烧伤、崩刃(微小的)、砂轮的状况如何都是影响的因素。

网友:
哈哈!简单,用YT5、T26、T76试试,如买不到我是经销焊接刀具的在跟我联系。13213004086

网友:
726是车淬火件的,很容易买到,但是应该不好用。t5的应该就行吧。主要还是你刀刃的角度磨得合适不合适,还有切削参数

网友:
要是粗加工不推荐用t15的,易崩刃。

网友(2009-11-26):
你用YT5的试试,726的太脆,

网友:
726是车硬东西的,你用T15本身就是错误,宁可用T5的,我推荐用G8的,G8的一般用于铸铁,主要是耐磨,用于铸钢在实际生产中,效果不错。

网友:
yt15的也好。yg8的也好都是有缺陷的。任何一种刀具都不会又耐磨又耐冲击,只有选比较适合的刀具,比如你用yt15的刀具,就要选择合理的刀具角度。和切削速度,才是最重要的,另外如果有沙眼一定要先清干净。

网友:
yt15的也好。yg8的也好都是有缺陷的。任何一种刀具都不会又耐磨又耐冲击,只有选比较适合的刀具,比如你用yt15的刀具,就要选择合理的刀具角度。和切削速度,才是最重要的,另外如果有沙眼一定要先清干净。
引用 网友A:

首先肯定T15不适合(太脆),YG8本身相对而言,是耐冲击和耐磨的刀具,更好的刀具肯定有,这里指的是普通机械加工,性价比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