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帮忙画下液压原理图的叠加阀油路块设计,谢谢啦

楼主(2009-05-14):
原理图中采用的都是叠加阀,可我第一次做这东西,不会做油路块设计,哪位大侠能帮帮忙,我的阀的型号都选好了,就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看了楼主画的原理图,好像有点问题,油泵出口直接通油箱了,如何在系统中建立起压力?是不是应该把主油路最左侧的U折返断开?6放在12之前是否更合理?油路交叉的地方要补上半圆弧符号以区分连接或交错,泵的出口最好加一个直接回油箱的电磁卸荷阀以便待机状态下将油泵切换至零压力大流量空转状态避免发热和耗能。原理图可能还没给导师看过吧?当你把叠加阀设计完毕才发现要改原理图是很要命的。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原理图给老师看了,可我现在不会画叠加阀的油路块,没有可参考的图纸。是不是只要换个外形,阀的尺寸没关系的吧

网友:
老师不给你指出2楼这些问题,明摆着想在答辩的时候才来刁难你嘛,当心给你评个不及格。我没设计过叠加阀,产品上选用的一般都是插装阀,因为这种控制阀组装起来体积比较紧凑,适合在中小型机械内置液压控制系统,但是油路块内部走向更加复杂些,建议你向版主申请将这个贴移入液压与气动板块,那里有很多高人懂叠加阀。至于怎么画油路块,一般在图书馆里找一下本科液压专业教材都有这些参考资料吧,叠加阀厂商的产品资料也有普通示例可参考的。简单一点,你只管在油路块上钻孔,能把叠加阀的油口按照原理图串起来就可以了,钻孔位置按照叠加阀的油口尺寸,孔径按照液压系统流量要求的通径,钻孔的壁厚要足够承受系统压力。

网友:
我来说两句,
其实油路板就是为了把管道节省掉,从液压原理图着手就可以了

网友(2011-02-12):
学习学习,看完再说。

网友:
你把你的液压原理图 弄成图片吗 ,这样更多的人会帮助你
油路块不会变的吧 和没叠加阀是一样的,它 只不过是放在换向阀下面,不影响阀块,比如叠加式截流阀。不过你的原理我没看,希望你弄个图片。

网友(2011-11-14):
做叠加阀很简单的,把方向阀和油路块对应起来,然后在油路块上设计对应的孔,至于中间的节流阀、液压锁什么的可以先不管,但是有调节阀的时候要注意调节手柄的方向,做好了要加什么阀只要叠起来就可以了,但要注意叠加顺序。

网友(2013-05-03):
还没威望。。

网友(2017-06-28):
请继续努力

网友(2018-03-18):
wo ye ;学习下啊  谢谢!

网友(2019-07-02):
飘过,下载需要威望。

网友:
液压阀块就是把油路打通,按照原理图来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