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用塑料注射成型工艺简介

楼主(2009-05-14):
PET化学名为聚对苯二甲酸乙醇酯,又称聚酯。目前在客户中使用最多的是GF-PET,主要是打瓶胚。
PET在熔融状态下的流变性较好,压力对粘度的影响比温度要大,因此,主要从压力着手来改变熔体的流动性。
1、塑料的处理
由于PET大分子中含有脂基,具有一定的亲水性,粒料在高温下对水比较敏感,当水份含量超过极限时,在加工中PET分子量下降,制品带色、变脆。困此,在加工前必须对物料进行干燥,其干燥温度为150℃,4小时以上,一般为170℃,3-4小时。可用空射法检验材料是否完全干燥。
回收料比例一般不要超过25%,且要把回收料彻底干燥。
2、注塑机选用
PET由于在熔点后稳定的时间短,而熔点又较高,因此需选用温控段较多、塑化时自摩擦生热少的注射系统,并且制品(含水口料)实际重量不能小于机器注射量的2/3。基于这些要求,华美达近年开发了中小系列的PET专用塑化系统。锁模力按大于6300t/m2选用。
3、模具及浇口设计
PET瓶胚一般用热流道模具成型,模具与注塑机模板之间最好要有隔热板,其厚度为12mm左右,而隔热板一定能承受高压。排气必须充足,以免出现局部过热或碎裂,但其排气口深度一般不要超过0.03mm,否则容易产生飞边。
4、熔胶温度
可用空射法量度。270-295℃不等,增强级GF-PET可设为290-315℃等。
5、注射速度
一般注射速度要快,可防止注射时过早凝固。但过快,剪切率高使物料易碎。射料通常在4秒内完成。

6、背压
越低越好,以免磨损。一般不超过100bar。通常无须使用。
7、滞留时间
切勿使用过长的滞留时间,以防止分子量下降。尽量避免300℃以上的温度。若停机少于15分钟。只须作空射处理;若超过15分钟,则要用粘度PE清洁,并把机筒温度降至PE温度,直至再开机为止。
8、注意事项
⑴回收料不能太大,否则易产生在下料处"架桥"而影响塑化。
⑵如果模温控制不好或料温控制不当,易产生"白雾"而不透明。模温低且均匀,冷却速度快,结晶少则制品透明。
PP
PP通称聚丙烯,因其抗折断性能好,也称“百折胶”。PP是一种半透明、半晶体的热塑性塑料,具有高强度、绝缘性好、吸水率低、热就形温度高、密度小、结晶度高等特点。改性填充物通常有玻璃纤维、矿物填料、热塑性橡胶等。
不同用途的PP其流动性差异较大,一般使用的PP流动速率介于ABS与PC之间。
1、 塑料的处理。
纯PP是半透明的象牙白色,可以染成各种颜色。PP的染色在一般注塑机上只能用色母料。在华美达机上有加强混炼作用的独立塑化元件,也可以用色粉染色。户外使用的制品,一般使用UV稳定剂和碳黑填充。再生料的使用比例不要超过15%,否则会引起强度下降和分解变色。PP注塑加工前一般不需特别的干燥处理。
2、 注塑机选用
对注塑机的选用没有特殊要求。由于PP具有高结晶性。需采用注射压力较高及可多段控制的电脑注塑机。锁模力一般按3800t/m2来确定,注射量20%-85%即可。
3、 模具及浇口设计
模具温度50-90℃,对于尺寸要求较高的用高模温。型芯温度比型腔温度低5℃以上,流道直径4-7mm,针形浇口长度1-1.5mm,直径可小至0.7mm。边形浇口长度越短越好,约为0.7mm,深度为壁厚的一半,宽度为壁厚的两倍,并随模腔内的熔流长度逐肯增加。模具必须有良好的排气性,排气孔深0.025mm-0.038mm,厚1.5mm,要避免收缩痕,就要用大而圆的注口及圆形流道,加强筋的厚度要小(例如是壁厚的50-60%)。均聚PP制造的产品,厚度不能超过3mm,否则会有气泡(厚壁制品只能用共聚PP)。
4、 熔胶温度
PP的熔点为160-175℃,分解温度为350℃,但在注射加工时温度设定不能超过275℃。熔融段温度最好在240℃。
5、 注射速度
为减少内应力及变形,应选择高速注射,但有些等级的PP和模具不适用(人地幔现气泡、气纹)。如刻有花纹的表面出现由浇口扩散的明暗相间条纹,则要用低速注射和较高模温。
6、 熔胶背压
可用5bar熔胶背压,色粉料的背压可适当调高。
7、 注射及保压
采用较高注射压力(1500-1800bar)和保压压力(约为注射压力的80%)。大概在全行程的95%时转保压,用较长的保压时间。
8、 制品的后处理
为防止后结晶产生的收缩变形,制品一般需经热水浸泡处理。
PVC(u-PVC)
PVC又称硬PVC,它是氯乙烯单体经聚合反应而制成的无定形热塑性树脂加一定的添加剂(如稳定剂、润滑剂、填充剂等)组成。
除了用添加剂外,还采用了与其它树脂进行共混改性的办法,使其具有明显的实用价值。这些树脂有CPVC、PE、ABS、EVA、MBS等。
UPVC的熔体粘度高,流动性差,即使提高注射压力和熔体温度,流动性的变化也不大。另外,树脂的成型温度与热分解温度很接近,能够进行成型的温度范围很窄,是一种难于成型的材料。
1、塑料的处理
处于室温24小时后,吸水量少于0.02%,因此无须烘干。如必须干燥,可放入60-70℃的热气炉3小时,或80℃的干燥机1-1.5小时。
回收料最多可用20%与新料混合,回收料的用量要看制品的最终用途而定。滥用回收料可使注塑失败,不单是回收了的成分过多,更多的原因是由于物料经过多次再加工。回收料每多回收一次质量下降越多。
2、注塑机选用
UPVC由于熔体粘度大、易分解,分解产物对铁有腐蚀作用,其注塑成型必须专用的塑化部件和温控系统。
华美达在产品覆盖的每一种锁模力型号,都有专门的UPVC塑化注射系统,并配合UPVC管件产品抽芯的要求备有专用的安全门装置。一般情况下只要注射量可以满足重量要求,选用这一系列UPVC专用注塑装置可以成型出高质量的产品。
3、模具及浇口设计
模具温度可设为40℃。流道的长度要短,直径则要大,以减小压力损失及保压能传递到模腔。浇口越短越好,模切面要圆形,射嘴口的直径最小6mm,,成圆锥形,内角成5°。
主流道的模切面也要圆形,与冷料井组合而成,通过切面半径连接主流道和浇口,直径可为7mm。
浇口应用切圆面形的半径连接塑件,越短越好,模切面要顺滑。
冷料井可防止半凝固的物料进入模腔,它的重要性常被忽略。
浇口的位置要正确,使物料在流道上顺利流动,不会停留在尖角、碎片和金属的痕迹里,以免出现压缩或减压的情况,应保持流道顺滑流畅。
模具应用不锈钢铸造,铬的含量至少13%,最好16%,洛氏硬度至少有55,硬钢模具可经镀铬处理,形成保护作用。
生产完后,应用温和的碱液小心将模面清洗干净后再喷上油质喷雾或硅质喷雾。
4、熔胶温度
可用空射法度量,由185-205℃不等。从射出的物料光滑程度可得知UPVC的准确熔胶温度。如物料在射出后粗糙不平,就证明物料并非均一(塑化不足),表示所定的温度太低;如射出后起泡沫并冒出大量烟雾,就表示温度过高。
5、注射速度
射速要慢,否则过分剪切会使物料降质,利用UPVC生产极度光滑的厚壁制品时,应采用多级注塑模具填充速度。
6、螺杆转速
应配合模塑周期而定。螺杆面速度不应超过0.15-0.2m/s
7、背压
可达150bar,越低越好,常见为5bar。
8、滞留时间
在200℃的温度下,机筒滞留时间最多不能超过5分钟。当温度为210℃,机筒滞留时间就不能超过3分钟。
ABS
ABS通称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是由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三种单体共聚而成。由于三种单体的比例不同,可有不同性能和熔融温度,流动性能的ABS如与其它塑料或添加剂共混,则更可扩大至不同用途和性能的ABS,如抗冲级、耐热级、阻燃级、透明级、增强级、电镀级等。
ABS的流动性介于PS与PC之间,其流动性与注射温度和压力都有关系,其中注射压力的影响稍大,因此成型时常采用较高的注射压力以降低熔体粘度,提高充模性能。
1、 塑料的处理
ABS的吸水率大约为0.2%-0.8%,对于一般级别的ABS,加工前用烘箱以80-85℃烘2-4小时或用干燥料斗以80℃烘1-2小时。对于含PC组份的耐热级ABS,烘干温度适当调高至100℃,具体烘干时间可用对空挤出来确定。
再生料的使用比例不能超过30%,电镀级ABS不能使用再生料。
2、 注塑机选用
可选用华美达的标准注塑机(螺杆长径比20:1,压缩比大于2,注射压力大于1500bar)。如果采用色母粒或制品外观要求料高,可选用小一级直径的螺杆。锁模力按照4700-6200t/m2来确定,具体需根据塑料等级和制品要求而定。
3、 模具及浇口设计
模具温度可设为60-65℃。流道直径6-8mm。浇口宽约3mm,厚度与制品一样,浇口长度要小于1mm。排气孔宽4-6mm,厚0.025-0.05mm。
4、 熔胶温度
可用对空注射法准确判定。等级不同,熔胶温度亦不同,建议设定如下:
抗冲级:220℃-260℃,以250℃为佳
电镀级:250℃-275℃,以270℃为佳
耐热级:240℃-280℃,以265℃-270℃为佳
阻燃级:200℃-240℃,以220℃-230℃为佳
透明级:230℃-260℃,以245℃为佳
玻纤增强级:230℃-270℃
对于表面要求高的制品,采用较高的熔胶温度和模温。
5、 注射速度
防火级要用慢速,耐热级用快速。如制品表面要求较高,则要用高速及多级注塑的射速控制。
6、 背压
一般情况下背压越低越好,常用的背压是5bar,染色料需用较高的背压以使混色均匀。
7、 滞留时间
在265℃的温度下,ABS在熔胶筒内滞留时间最多不能超过5-6分钟。阻燃时间更短,如需停机,应先把设定温度低至100℃,再用通用级ABS清理熔胶筒。清理后的混合料要放入冷水中以防止进一步分解。如需从其它塑料改打ABS料,则要先用PS、PMMA或PE清理熔胶筒。有些ABS制品在刚脱模时并无问题,过一段时间后才会有变色,这可能是过热或塑料在熔胶筒停留时间过长引起的。
8、 制品的后处理
一般ABS制品不需后处理,只有电镀级制品需经烘烤(70-80℃,2-4小时)以钝化表面痕迹,并且需电镀的制品不能使用脱模剂,制品取出后要立即包装。
9、 成型时要特别注意的事项
有几种等级的ABS(特别是阻燃级),在塑化后其熔体对螺杆表面的附着力很大,时间长后会分解。当出现上述情况时,需要把螺杆均化段和压缩拉出擦试,并定期用PS等清理螺杆。
PC
PC通称聚碳酸酯,由于其优良的机械性能,俗称防弹胶。PC具有机械强度高、使用温度范围广、电绝缘性能好(但防电弧性能不变)、尺寸稳定性好、透明等特点。在电工产品、电仪外壳、电子产品结构件上被广泛使用。PC的改性产品较多,通常有添加玻璃纤维、矿物质填料、化学阻燃剂、其它塑料等。PC的流动性较差,加工温度较高,因此其许多级别的改性材料的加工需要专门的塑化注射结构。
1、 塑料的处理
PC的吸水率较大,加工前一定要预热干燥,纯PC干燥120℃,改性PC一般用110℃温度干燥4小时以上。干燥时间不能超过10小时。一般可用对空挤出法判断干燥是否足够。
再生料的使用比例可达20%。在某些情况下,可100%的使用再生料,实际份量要视制品的品质要求而定。再生料不能同时混合不同的色母粒,否则会严重损坏成品的性质。
2、 注塑机的选用
现在的PC制品由于成本及其它方面的原因,多用改性材料,特别是电工产品,还须增加防火性能,在阻燃的PC和其它塑料合金产品成型时,对注塑机塑化系统的要求是混合好、耐腐蚀,常规的塑化螺杆难以做到,在选购时,一定要预先说明。华美达公司有专用的PC螺杆供客户选用。
3、 模具及浇口设计
常见模具温度为80-100℃,加玻纤为100-130℃,小型制品可用针形浇口,浇口深度应有最厚部位的70%,其它浇口有环形及长方形。
浇口越大越好,以减低塑料被过度剪切而造成缺陷。
排气孔的深度应小于0.03-0.06mm,流道尽量短而圆。
脱模斜度一般为30′-1°左右。
4、 熔胶温度
可用对空注射法来确定加工温度高低。一般PC加工温度为270-320℃,有些改性或低分子量PC为230-270℃。
5、 注射速度
多见用偏快的注射速度成型,如打电器开关件。常见为慢速→快速成型。
6、 背压
10bar左右的背压,在没有气纹和混色情况下可适当降低。
7、 滞留时间
在高温下停留时间过长,物料会降质,放也CO2,变成黄色。勿用LDPE、POM、ABS或PA清理机筒。应用PS清理。
8、 注意事项
有的改性PC,由于回收次数太多(分子量降低)或各种成分混炼不均,易产生深褐色液体泡。
PMMA
PMMA俗称有机玻璃、亚加力等。化学名为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由于PMMA表面硬度不高、易擦毛、抗冲击性能低、成型流动性能差等缺点,PMMA的改性相继出现。如甲基丙烯酸甲酯与苯乙烯、丁二烯的共聚,PMMA与PC的共混等。372有机玻璃就是甲基丙烯酸甲酯与苯乙烯进行共聚而得。如果在372有机玻璃中加入少量的丁腈橡胶(约50%)即可成373有机玻璃。
PMMA的流动生比PS、ABS差,熔体粘度对温度的变化比较敏感,在成型过程中,主要从注射温度着手来改变熔体粘度。PMMA为无定形聚合物,熔化温度大于160℃,分解温度达270℃。

楼主:
1、 塑料处理
POM吸水性小,一般为0.2%-0.5%。在通常情况下,POM不需干燥就能加工,但对潮湿原料必须进行干燥。干燥温度80℃以上,时间2小时以上,具体应按供应商资料进行。

再生料使用比例一般不超过20-30%。但要视产品的种类和最终用途而定,有时可达100%。

2、 塑机的选用
POM除了要求螺杆无滞料区外,对注塑机没有特别要求,一般注塑即可。

3、 模具及浇口设计
常见模具温度控制为80-90℃,流道直径有3-6mm,浇口长度为0.5mm,浇口大小要视胶壁厚度而定,圆形浇口直径至少应制品厚度的0.5-0.6倍,长方形浇口的宽度通常是厚度的2倍或以上,深度为壁厚的0.6倍,脱模斜度40′-1°30′之间。

排气系统
POM-H 厚度0.01-0.02mm 宽3mm
POM-K 厚度0.04mm 宽3mm

4、 熔胶温度
可用空射法量度
POM-H 可设为215℃ (190℃-230℃)
POM-K 可设为205℃ (190℃-210℃)

5、 注射速度
常见为中速偏快,过慢易产生波纹,过快易产生射纹和剪切过热。

6、 背压
越低越好,一般不超过200bar

7、 滞留时间
如设备没有熔胶滞留点

POM-H 可在215℃滞留35分钟
POM-K 可在205℃滞留20分钟不会有严重的分解

在注塑温度下熔体不能在机筒内滞留超过20分钟。POM-K在240℃下可滞留7分钟。如果停机,机筒温度可降到150℃,如要长期停机就必须清理机筒子,关闭加热器。

8、 停机
清理机筒必须用PE或PP,关闭电热,把螺杆推在前位。料筒和螺杆必须保持清洁。杂质或污垢会改变POM的过热稳定性(尤其是POM-H)。所以当用完含卤聚合物或其他酸性聚合物后,应用PE清理干净后才能打POM料,否则会发生爆炸。若作用不当的颜料、润滑剂或含GF尼龙的物料,会导致塑料降质。

9、 后处理
对于非常温使用的制件且质量要求较高,须进行热处理。
退火处理效果,可将制品放入浓度为30%的盐酸溶液中浸30分钟检查,然后用肉眼观察判断是否有残余应力的裂纹产生。

POM后处理工艺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PBT)是通用的工程塑料。PBT的聚合工艺成熟、成本较低,成型加工容易。未改性PBT性能不佳,实际应用要对PBT进行改性,其中,玻璃纤维增强改性牌号占PBT的70%以上。

  1 PBT的工艺特性

  PBT具有明显的熔点,熔点为225~235℃,是结晶型材料,结晶度可达40%。

BT熔体的粘度受温度的影响不如剪切应力那么大,因此,在注塑中,注射压力对PBT熔体流动性影响是明显。

BT在熔融状态下流动性好,粘度低,仅次于尼龙,在成型易发生“流延”现象。

  PBT成型制品各向异性。PBT在高温下遇水易降解。

  2注塑机

  选用螺杆式注塑机时。应考虑如下几点。

  ①制品的用料量应控制在注塑机额定最大注射量的30%~80%。不宜用大注塑机生产小制品。

  ②应选用渐变型三段螺杆,长径比为15~20,压缩比为2.5~3.0。

  ③应选用自锁式喷嘴,并带有加热控温装置。

  ④在成型阻燃级PBT时,注塑机的有关部件应经防腐处理。

  3制品与模具设计

  ①制品的厚度不宜太厚,PBT对缺口很敏感,因此,制品的直角等过渡处应采用圆弧连接。

  ②PBT的成型收缩率较大,在1.7%~2.3%,模具要有一定的脱模斜度。

  ③模具需要设排气孔或排气槽。

  ④浇口的口径要大。

  ⑤模具需设置控温装置。模具最高温度不能超过100℃。

  ⑥阻燃级PBT成型,模具表面要镀铬,以防腐。

  4原料准备

  注塑前要进行干燥、要将水分含量控制在0.02%以下。采用热风循环干燥时,当温度为105℃、120℃或140℃时,所对应的时间不超过8h、5h、3h。料层厚度低于30mm。

  5注塑工艺参数

  ①注射温度PBT的分解温度为280℃,所以实际生产中一般控制在245~260℃之间。

  ②注射压力注射压力一般为50~100MPa。

  ③注射速率PBT冷却速度快,因此要采用较快的注射速率。

  ④螺杆转速和背压成型PBT的螺杆转速不宜超过80r/min,一般在25~60r/min之间。背压一般为注射压力的10%~15%。

  ⑤模具温度一般控制在70~80℃,各部位的温度差不超过10℃。

  ⑥成型周期一般情况下为15~60 s。

  6注意事项

  ①再生料的使用再生料与新料的比例一般在25%~75%。

  ②脱模剂的使用一般情况下不使用脱模剂,必要时可采用有机硅脱模剂。

  ③停机处理PBT的停机时间在30min以内,可将温度降到200℃时停机。长期停机后再生产时,要将料筒内的料排空,再加入新料才能进行正常生产。

  ④制品的后处理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进行处理,必要时在120℃时处理1~2h。

  聚对苯二甲酸二丁酯(Polybutylene terephathalate),系以对苯二甲酸二甲酯(DMT)与1,4-丁二醇(1,4-Butanediol)聚合而成的一种结晶性热可塑性工程塑料。由于PBT树脂的—CH2—链增长,使得分子链易于挠曲,所以玻璃转移温度比PET低,而结晶速度增快,其化学结构式如下:

BT在1970年代初期由美国Celanese公司研究成功,并以Celanex商品名上市,随后世界知名厂商德国BASF、Bayer、美国GE、Ticona,日本Toray、三菱化学,台湾新光合纤、长春人造树脂、南亚塑料等公司先后投入生产行列,全球生产厂商共计三十余家。PBT又可称为热塑性聚酯塑料,为适用于不同加工业者使用,一般多少会加入添加剂,或与其它塑料掺混,随着添加物比例不同,可制造不同规格的产品。由于PBT具有耐热性、耐候性、耐药品性、电气特性佳、吸水性小、光泽良好,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器、汽车零件、机械、家用品等,而PBT产品又与PPE、PC、POM、PA等共称为五大泛用工程塑料。

  PBT下游应用的关系产业有包括汽车、电子/电器、机械业:

  (1)连接器

  连接器是信号间的桥梁,是传递电子讯号及电源连接所不可或缺组件,PBT均衡的物性与价格正符合连接器的需要。PBT通常添加30%玻璃纤维掺混作为连接器,PBT因机械性质、耐溶剂性、成形加工性佳且价格低而广泛被采用。PBT因焊钖耐热性差的问题,使其无法使用在SMT型连接器上。

  (2)散热风扇

  PBT的第二大用途是使用在散热风扇,散热风扇是置于机器内长时间旋转以帮助散热,对塑料物性要求有耐热、难燃、绝缘性及机械强度,PBT通常以加纤30%的形式应用作为散热风扇之外框及扇叶。

  (3)绕线轴(bobbin)

  PBT的第三用途是作为变压器、继电器内的绕线轴,一般以PBT加纤30%射出成形。绕线轴要求的物性包括绝缘性、耐热性、耐焊钖性、流动性、强度等,适用材料有酚醛树脂、PBT、PA6、PET。酚醛树脂的性质都不错,但其成型性不及PBT,因此尺寸小,形状复杂的产品都采用PBT树脂,虽PBT焊钖耐热性差,但其环保意识较高的欧美日等国,有增加采用可回收PBT之趋势。

  (4)汽车产业

  在汽车产业所消费PBT量约2,200公吨,其中一半的PBT是与PC形成PBT/PC合金,可作为汽车保险杆。此外PBT亦可用于车窗马达外壳,机车马达零件,汽车传动器齿轮盒等。

  其它

  PBT其它用途,如加15%玻璃纤维应用作为省电灯泡底座的内座及外壳,以PBT/PC合胶作为溜冰鞋鞋底,其它如继电器外壳、插座、开关、调谐器外壳。

楼主:
1、 塑料处理
POM吸水性小,一般为0.2%-0.5%。在通常情况下,POM不需干燥就能加工,但对潮湿原料必须进行干燥。干燥温度80℃以上,时间2小时以上,具体应按供应商资料进行。

再生料使用比例一般不超过20-30%。但要视产品的种类和最终用途而定,有时可达100%。

2、 塑机的选用
POM除了要求螺杆无滞料区外,对注塑机没有特别要求,一般注塑即可。

3、 模具及浇口设计
常见模具温度控制为80-90℃,流道直径有3-6mm,浇口长度为0.5mm,浇口大小要视胶壁厚度而定,圆形浇口直径至少应制品厚度的0.5-0.6倍,长方形浇口的宽度通常是厚度的2倍或以上,深度为壁厚的0.6倍,脱模斜度40′-1°30′之间。

排气系统
POM-H 厚度0.01-0.02mm 宽3mm
POM-K 厚度0.04mm 宽3mm

4、 熔胶温度
可用空射法量度
POM-H 可设为215℃ (190℃-230℃)
POM-K 可设为205℃ (190℃-210℃)

5、 注射速度
常见为中速偏快,过慢易产生波纹,过快易产生射纹和剪切过热。

6、 背压
越低越好,一般不超过200bar

7、 滞留时间
如设备没有熔胶滞留点

POM-H 可在215℃滞留35分钟
POM-K 可在205℃滞留20分钟不会有严重的分解

在注塑温度下熔体不能在机筒内滞留超过20分钟。POM-K在240℃下可滞留7分钟。如果停机,机筒温度可降到150℃,如要长期停机就必须清理机筒子,关闭加热器。

8、 停机
清理机筒必须用PE或PP,关闭电热,把螺杆推在前位。料筒和螺杆必须保持清洁。杂质或污垢会改变POM的过热稳定性(尤其是POM-H)。所以当用完含卤聚合物或其他酸性聚合物后,应用PE清理干净后才能打POM料,否则会发生爆炸。若作用不当的颜料、润滑剂或含GF尼龙的物料,会导致塑料降质。

9、 后处理
对于非常温使用的制件且质量要求较高,须进行热处理。
退火处理效果,可将制品放入浓度为30%的盐酸溶液中浸30分钟检查,然后用肉眼观察判断是否有残余应力的裂纹产生。

POM后处理工艺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PBT)是通用的工程塑料。PBT的聚合工艺成熟、成本较低,成型加工容易。未改性PBT性能不佳,实际应用要对PBT进行改性,其中,玻璃纤维增强改性牌号占PBT的70%以上。

  1 PBT的工艺特性

  PBT具有明显的熔点,熔点为225~235℃,是结晶型材料,结晶度可达40%。

  PBT熔体的粘度受温度的影响不如剪切应力那么大,因此,在注塑中,注射压力对PBT熔体流动性影响是明显。

  PBT在熔融状态下流动性好,粘度低,仅次于尼龙,在成型易发生“流延”现象。

BT成型制品各向异性。PBT在高温下遇水易降解。

  2注塑机

  选用螺杆式注塑机时。应考虑如下几点。

  ①制品的用料量应控制在注塑机额定最大注射量的30%~80%。不宜用大注塑机生产小制品。

  ②应选用渐变型三段螺杆,长径比为15~20,压缩比为2.5~3.0。

  ③应选用自锁式喷嘴,并带有加热控温装置。

  ④在成型阻燃级PBT时,注塑机的有关部件应经防腐处理。

  3制品与模具设计

  ①制品的厚度不宜太厚,PBT对缺口很敏感,因此,制品的直角等过渡处应采用圆弧连接。

  ②PBT的成型收缩率较大,在1.7%~2.3%,模具要有一定的脱模斜度。

  ③模具需要设排气孔或排气槽。

  ④浇口的口径要大。

  ⑤模具需设置控温装置。模具最高温度不能超过100℃。

  ⑥阻燃级PBT成型,模具表面要镀铬,以防腐。

  4原料准备

  注塑前要进行干燥、要将水分含量控制在0.02%以下。采用热风循环干燥时,当温度为105℃、120℃或140℃时,所对应的时间不超过8h、5h、3h。料层厚度低于30mm。

  5注塑工艺参数

  ①注射温度PBT的分解温度为280℃,所以实际生产中一般控制在245~260℃之间。

  ②注射压力注射压力一般为50~100MPa。

  ③注射速率PBT冷却速度快,因此要采用较快的注射速率。

  ④螺杆转速和背压成型PBT的螺杆转速不宜超过80r/min,一般在25~60r/min之间。背压一般为注射压力的10%~15%。

  ⑤模具温度一般控制在70~80℃,各部位的温度差不超过10℃。

  ⑥成型周期一般情况下为15~60 s。

  6注意事项

  ①再生料的使用再生料与新料的比例一般在25%~75%。

  ②脱模剂的使用一般情况下不使用脱模剂,必要时可采用有机硅脱模剂。

  ③停机处理PBT的停机时间在30min以内,可将温度降到200℃时停机。长期停机后再生产时,要将料筒内的料排空,再加入新料才能进行正常生产。

  ④制品的后处理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进行处理,必要时在120℃时处理1~2h。

  聚对苯二甲酸二丁酯(Polybutylene terephathalate),系以对苯二甲酸二甲酯(DMT)与1,4-丁二醇(1,4-Butanediol)聚合而成的一种结晶性热可塑性工程塑料。由于PBT树脂的—CH2—链增长,使得分子链易于挠曲,所以玻璃转移温度比PET低,而结晶速度增快,其化学结构式如下:

  PBT在1970年代初期由美国Celanese公司研究成功,并以Celanex商品名上市,随后世界知名厂商德国BASF、Bayer、美国GE、Ticona,日本Toray、三菱化学,台湾新光合纤、长春人造树脂、南亚塑料等公司先后投入生产行列,全球生产厂商共计三十余家。PBT又可称为热塑性聚酯塑料,为适用于不同加工业者使用,一般多少会加入添加剂,或与其它塑料掺混,随着添加物比例不同,可制造不同规格的产品。由于PBT具有耐热性、耐候性、耐药品性、电气特性佳、吸水性小、光泽良好,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器、汽车零件、机械、家用品等,而PBT产品又与PPE、PC、POM、PA等共称为五大泛用工程塑料。

  PBT下游应用的关系产业有包括汽车、电子/电器、机械业:

  (1)连接器

  连接器是信号间的桥梁,是传递电子讯号及电源连接所不可或缺组件,PBT均衡的物性与价格正符合连接器的需要。PBT通常添加30%玻璃纤维掺混作为连接器,PBT因机械性质、耐溶剂性、成形加工性佳且价格低而广泛被采用。PBT因焊钖耐热性差的问题,使其无法使用在SMT型连接器上。

  (2)散热风扇

BT的第二大用途是使用在散热风扇,散热风扇是置于机器内长时间旋转以帮助散热,对塑料物性要求有耐热、难燃、绝缘性及机械强度,PBT通常以加纤30%的形式应用作为散热风扇之外框及扇叶。

  (3)绕线轴(bobbin)

  PBT的第三用途是作为变压器、继电器内的绕线轴,一般以PBT加纤30%射出成形。绕线轴要求的物性包括绝缘性、耐热性、耐焊钖性、流动性、强度等,适用材料有酚醛树脂、PBT、PA6、PET。酚醛树脂的性质都不错,但其成型性不及PBT,因此尺寸小,形状复杂的产品都采用PBT树脂,虽PBT焊钖耐热性差,但其环保意识较高的欧美日等国,有增加采用可回收PBT之趋势。

  (4)汽车产业

  在汽车产业所消费PBT量约2,200公吨,其中一半的PBT是与PC形成PBT/PC合金,可作为汽车保险杆。此外PBT亦可用于车窗马达外壳,机车马达零件,汽车传动器齿轮盒等。

  其它

BT其它用途,如加15%玻璃纤维应用作为省电灯泡底座的内座及外壳,以PBT/PC合胶作为溜冰鞋鞋底,其它如继电器外壳、插座、开关、调谐器外壳。

网友:
有关HDPE方面的资料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