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牌号不锈钢用自动车加工较容易?

楼主(2009-05-14):
我想用自动车切断壁厚为1mm~2mm直径为10~20的不锈钢管,切成1~2mm长的环,要求是要用不锈钢材料,不知道哪种牌号不锈钢的切削性能较好,并且耐腐蚀性不低于304,还有不知哪里有这种适合自动车加工的这种不锈钢材料卖。
  有知道业内信息的朋友提供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你打电话给我这个朋友他是专门做不锈钢的,孔先生13600316016在佛山九龙五金不锈钢交易中心。可以用303CU代替。

网友:
不好意思,刚看了一会了还纳闷,怎么自行车还能加工不锈钢?

网友:
哈哈,我也纳闷,为什么就不可以加工不锈钢呢????不只可以加工不锈钢,如果有金啊银的,也可以加工,不信拿点来试试,与材质没有多大关系啊,型号规格,可以的话OK

网友:
找准刀具的型号和切削液很好做的。。。

网友:
单讲加工肯定是303,但要耐腐蚀性不低于304,就困难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诸位,对于自动车来说,最好加工的管材是偏心度很小的,这样快切断时不易崩刀;弯曲度很小的,这样送料容易,尺寸容易保证;材质不黏刀的,这样刀具不易磨损的。因为自动车加工要是经常换刀的话,那就体现不出来它优势。我以前听说过有自动车加工专用材料,上面所提的一切条件都保证得很好,但这次我上网怎么也找不到,所以只好求教大家了

网友(2012-02-12):
Y1Cr13
Y1Cr17
Y1Cr18Ni9Ti
Y1Cr18Ni9
2Cr13这几种不锈钢都好加工。

网友:
303   绝对好加工      :::::::::

网友:
0Cr13又名易切不锈钢,或自动车不锈钢。是大批量零件加工不锈钢的首选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