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15易切削钢撇加工性能,只看力学性能用Q235能代替吗?

楼主(2009-05-14):
请问
Y15易切削钢撇加工性能,只看力学性能用Q235能代替吗?

希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
从下面两张图表进行比较:

网友:
力学性能:
  材料的力学性能是指材料在不同环境(温度、介质)下,承受各种外加载荷(拉伸、压缩、弯曲、扭转、冲击、交变应力等)时所表现出的力学特征。

你再对照一下上面的表格看看了

网友:
表哥看不打清楚啊,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