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应怎样和普通丝杠、滚珠丝杠相连接?

楼主(2009-05-14):
以前没好好学习,现在做毕业设计寸步难行。问大家一个很菜的问题,希望高手指点。直线导轨应怎样和普通丝杠、滚珠丝杠相连接。时间紧迫,望大家指点!

网友:
查一下手册不就行了。

网友:
天天想你 网友好!
.
普通丝杠其作用------拖动滑台。
滚珠丝杠其作用------拖动滑台。
直线导轨其作用------拖动滑台。
.
拆除其余,保留其一。
.
syw  090515---06.30

网友:
连接有标准件,如支撑座,联轴器,固定座,浮动座等查下手册

网友(2009-06-22):
查一查机床设计手册,有很多例子的

网友:
天天想你 网友好!
.
普通丝杠其作用------拖动滑台。
滚珠丝杠其作用------拖动滑台。
直线导轨其作用------拖动滑台。
.
拆除其余,保留其一。
.
syw  090515---06.30

引用 网友A:

大元帅说的字字经典!!!!!!

网友B(2010-07-14):
一个工作台安装在直线导轨的滑块上{至少为2个直线导轨组合使用},工作台底面装一支座与滚珠丝杠的螺母相连

网友(2018-05-03):
引用 网友B:
一个工作台安装在直线导轨的滑块上{至少为2个直线导轨组合使用},工作台底面装一支座与滚珠丝杠的螺母相连

为什么一定要两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