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推升降液压车怎么加液压油?(求助)

楼主(2009-05-14):
一般车间用来运送较重物体,且可以升降1米左右的液压车,由于员工不小心放干了液压油,现想加回去,不知怎么加?

网友:
找找加油口,不是大问题。
员工是怎么放掉的呢?

楼主:
试过从放出来的口加油不行。不清楚它的油路线是怎么走的?

网友(2011-06-14):
只能问厂家加油口在哪里啦?具体的厂家有具体的秘诀哦

网友:
油口通常在油缸底侧。
将液压车放倒,使油缸呈水平位置,将油口螺母卸掉,将油缸活塞全部拉出即可注油。
试试吧

网友:
找注油口,不行就像楼上说的那样也不错。

网友:
如果是手动升降的小型液压升降小车,在缸筒头部那侧有个加油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