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粉块混合物料皮带散装船的扬尘?

楼主(2009-05-14):
各位大虾,紧急求助:

内河码头设皮带机(固定式+移动式),脱硫石膏粉及石膏粒的混合物料,散装敞口船,扬尘太大,拟就地设布袋除尘器加排尘风机,负压收尘,皮带下料点加收尘罩,但移动皮带机最后上船的下料点收尘如何解决啊?既能满足下料的敞口船高度变化,又能达到较好的收尘效果。

百思不得其解啊!求助高手!!!

网友(2009-06-28):
假如允许的话就在皮带机头部增加一段下料溜管,安装除尘器,利用吸尘风管除尘。

网友:
如果是上料端高的话,可以不用皮带改用气浮斜槽,斜槽端设抽风口,局部负压收尘,除尘管挂在转折臂上,装船位置的斜槽加一个转折臂,可以摆动,出料口设一个帆布围裙,这是日本做法,被世界许多地方采用,

楼主:
无论如何,一定要先谢谢帮忙的朋友!!!这样的方案,感觉都不甚理想,回头发两张照片,请大家帮忙再看看!

楼主(2009-08-14):
贴几张现场照片,请各位高手支支招

楼主:
这种混合物料磨损性强

网友:
干嘛不采用整体式密封呢

楼主:
整体密封倒是可以,但上船怎么办呢

网友(2010-01-10):
还是加收尘罩比较好的,负压收尘效果好,成本低。

网友(2011-05-27):
把皮带机用薄的钢板密封起来,在出口的位置安装溜管,溜管做成两段,最下一段做成活动的(能360度旋转)能解决出料口的位置移动。另外在最下面加布袋也可以,效果不太大,但比没有的好

网友:
加装全密闭导料槽
加装收尘器
一定可以解决

网友(2011-07-19):
回复 网友A:

用软质布密封技术,完全包裹,下料口可以将布料延长一些。

网友:
可以采用皮带机加全程导料槽的方式密封
落料点加除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