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小车的起动转矩

楼主(2009-05-14):
一辆小车载重和车体本身总共重10T,4个车轮直径Φ300,车轮与轨道之间的摩擦系数为0.15.求小车的启动转矩.我算出来的数据好象不对,可能是方法有问题?求教

网友A:
簡單的試算..參考
應有啟動後恆速...即啟動後车轮直径Φ300 轉速...rpm,還有所需啟動完成時間...t
TL= (F*R)*U,R=(Φ300 /1000)/2
GD^2=W*D^2=10000*(Φ300 /1000)^2
啟動轉矩=( ((GD^2*rpm)/(375*t))+TL)*9.8.........單位是NM

网友:
很专业呀!

楼主:
很详细谢谢啦

网友:
是很专业,能否详细解释下,谢谢!

网友(2009-10-12):
的确是专业的知识,我不太懂~~~

网友B:
應有啟動後恆速...即啟動後车轮直径Φ300 轉速...rpm,還有所需啟動完成時間...t
TL= (F*R)*U,R=(Φ300 /1000)/2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GD^2=W*D^2=10000*(Φ300 /1000)^2
啟動轉矩=( ((GD^2*rpm)/(375*t))+TL)*9.8.........單位是NM

GD^2什么意思
请教U 是什么
375Xt如何取

谢谢,对计算不是很明白!!!!!!

网友C:
实际上楼上的用到的是工程单位而已,所以初看不容易理解。

启动力矩分两大部分:启动动力矩+启动的阻力矩。

阻力矩简单,通过摩擦力矩系数简单计算,就是楼上的TL= (F*R)*U;

另一个启动力矩可以简单为M=J*a,J为转动惯量,需要折算一下,其中a为启动角加速度。假设加速为匀加速过程,启动时间为t,则启动后匀速运动转速为W,则a=W/t;

网友(2011-02-24):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楼上的用到的是工程单位而已,所以初看不容易理解。

启动力矩分两大部分:启动动力矩+启动的阻力矩 ...

这里摩擦阻力矩中的摩擦系数应该取多少?是按车轮与轨道间的静摩擦系数还是车轮轴的摩擦系数呢?两者相差很大的。

网友(2015-04-13):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簡單的試算..參考
應有啟動後恆速...即啟動後车轮直径Φ300 轉速...rpm,還有所需啟動完成時間...t
TL= ...

求讲解一下 老师

网友:
标记一下,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楼上的用到的是工程单位而已,所以初看不容易理解。

启动力矩分两大部分:启动动力矩+启动的阻力矩 ...

请教系统惯量如何折算?

网友:
很好,横强大,看不懂

网友(2015-06-01):
也没有看懂

网友(2017-02-18):
^2平方的一种写法而已

网友(2021-01-21):
太粗糙,不易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有啟動後恆速...即啟動後车轮直径Φ300 轉速...rpm,還有所需啟動完成時間...t
$ }) M( S* v; o) F. m ...

GD^2为转动惯量; U:滚动摩擦系数;

参考公式:Tm=(T(加速)+T(匀速))=J.a+T(匀速) (其中:a为角加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簡單的試算..參考
應有啟動後恆速...即啟動後车轮直径Φ300 轉速...rpm,還有所需啟動完成時間...t
TL= ...

如果转速的单位是rpm,请问这公式里的时间t的单位是秒,还是分钟呢?
另外,为什么最好要乘以9.8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