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倒角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14):
有一个困扰了很久的问题,车内螺纹或者外螺纹,倒角之后还会有毛刺。如果要消除毛刺都要用砂纸来打磨一下才能消除,但是这样非常耗时,不利于批量制作。

之所以倒了角之后会有毛刺是因为倒角之后会有部分毛刺往内部塌陷(不知这个词用得是否合适),导致倒了角之后还是刮手。

还有一种情况,但工件氧化染色之后,毛刺脱落,导致脱落的地方没有颜色,工件需要返工,重新氧化。

****************************
再说一下前提:
材料:铝合金
螺纹:一般是M42*0.75;或者其它规格的螺纹,螺纹顶径都很大,但是螺距都是0.75mm左右。
倒角都不是很大,一般是45度*0.5mm有些更小。

普车和数控车床都存在这种问题。
磨制车刀和数控车刀都存在这种问题。
****************************

楼主:
可能这个和材料有一点关系,但是我觉得还是和刀具的关系大一点。应该用什么样的刀来给螺纹倒角呢?

网友:
车完螺纹后,再光刀外圆或内孔,只后再走刀空刀(螺纹)一般会没事。还有最有车螺纹时进刀不要太大刀,10丝左右。刀片要锋利

楼主:
车完螺纹后,再光刀外圆或内孔,只后再走刀空刀(螺纹)一般会没事。还有最有车螺纹时进刀不要太大刀,10丝左右。刀片要锋利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倒角的时候有毛刺,不是螺纹有毛刺。

网友:
倒角的时候有毛刺,编程时有没用刀尖半径补偿。

网友:
是否是先倒角后车螺纹。

网友:
是啊,你先倒角在车牙不行吗?

网友:
倒角最好应该是60°吧

楼主:
先倒角后车螺纹也试过,这样螺纹会比较锋利,刮手。

下次试一下60°的倒角。

谢谢各位!

网友:
倒角跟螺纹刀角度一样,倒角时要主意倒角光洁度,还有加工螺纹在后一刀要少尺寸,保证刀具锋利,

网友:
看了楼上几位朋友的回复,我也认为是加工工艺的问题,一般都是先倒角,然后进行浇加工,方能保证尺寸。可现在楼主却先攻螺纹,后倒角,必然损伤螺纹,导致毛刺产生,改变工艺即可,况且铝合金也很好加工,小问题。

楼主:
哦,先倒角后车螺纹。好的,谢谢!!!

楼主:
我问过工人了,他说:“原本就是先倒角后车螺纹的,那些毛剌是车螺纹时挤压出来的,(刚好在倒角的位置)因为铝的韧性和塑性比较大,毛剌不容易去除。相反铁和铜就不同,属脆性的,毛剌只需用沙纸或挫刀轻轻一碰就去掉”

楼主:
毛剌的位置是在车螺纹时刚开始进刀切削的位置。

网友:
车完螺纹倒角部位空走一刀

网友:
找把毛刷抛一下,把毛刷固定在刀塔上,加上个程序

楼主:
先倒角再车螺纹和先车螺纹再倒角都试了,一样还是有毛刺。60度倒角角度也试了,也一样。

我估计还是刀具不够锋利,至少是倒角的那个刃不够锋利。你们说呢?

有没有好其它好介绍呢?

网友:
我们原来公司都是做完以后,钳工把螺纹口的毛刺修掉

楼主(2009-06-14):
也是要这样做的吗?我还以为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在加工的时候就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现在也是用这个方法,只是觉得效率太低,所以才想了解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
实在没办法,你可以搞个三角刮刀,让钳工按照螺纹孔口倒角的角度刮一刀,铝毛刺很容易去,砂纸打磨太费劲了

网友:
用外圆刀或槽刀用螺纹切削方式加工,不要在Z轴方进太多,把第一牙牙尖修平,有点像螺纹规上的.

楼主:
用外圆刀或槽刀用螺纹切削方式加工,不要在Z轴方进太多,把第一牙牙尖修平,有点像螺纹规上的.
引用 网友B:

好的,这个方法我试一下。
我想,问题可能就在于是否能真的把牙“修平”,我担心螺纹没有修平,而是被压塌下去了,可能说到底还是不够锋利。

明天试一下。

谢谢了!

网友:
加工铝合金材料的时候,加工螺纹建议采用C76单边切削,转速可以低一点,刀具一定要锋利,刀具要有前角,5—15度。采用G76的好处是它是单边切削,和产生倒角毛刺的方向相反。  也可以用G92,粗加工一遍后再倒角 光一刀外圆,然后再精加工一刀。

网友:
很多人都是同样的问题!
应该是在车好了螺纹后加工倒角的,只有这样---车刀才不是突然间的加大切削阻力。
倒角:应该是刀具从里面车出来的,并且应该是反转的!
欢迎拍砖!

网友:
车铝合金有专用的刀片,车出来的光洁度很好。如果毛刺要没有的话,可以挑材质硬一点的铝做。

网友:
车完螺纹后,再光刀外圆或内孔,只后再走刀空刀(螺纹)一般会没事。还有最有车螺纹时进刀不要太大刀,10丝左右。刀片要锋利
引用 网友A:
同意3楼说法。

网友(2009-08-04):
车螺纹一般都是先倒角,再车螺纹啊

网友(2010-04-24):
我司也有这种情况,目前是最后统一用仪表车,
夹工件,做夹具用砂纸打磨的。
虽然耗时,不过是最有效的
因为螺纹的起止点的毛刺是难免的

网友:
最好是用有修光刃的螺纹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