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跟方箱差不多的东西,如何检查它的4个面是垂直的(或不垂直)?

楼主(2009-05-14):
假如平板是水平的
有一个跟方箱差不多的东西,如何检查它的4个面是垂直的(或不垂直)
不要依靠三坐标

工具:角尺是理论的垂直的可以当基础
其他量具大家可以随意的想象 只要能测出来就可以 用任何工具都可以 除三坐标 轮廓仪 仪器什么的
用最原始的量具 检具

网友:
如果找不到很大的角尺,方箱很大的话,可以做一个同轴度很好的圆柱,就可以很方便的看垂直度了。

楼主:
我说的角尺是大个的角板尺 箱体画线用的那种 可以当基准用的

楼主:
比如就说是400X400X400的方箱把
我感觉用什么基准往靠 角板尺和用角度尺的话 这样测就失去我来聊天的意义了  太简单了
还有什么方法吗?
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
拿量块也可以的2把游标卡尺也可以的,只要2个直线度好的量具,治具拼起来,看拼成的直角有没有间隙。

网友:
高度尺 千分标  圆柱芯棒 平台 就可以完成  利用封闭原则

楼主:
6楼的
你这么测能得出具体的数据吗?
封闭原则是什么 有具体的概念吗? 第一次听说
我的想法也是上下两块表 用一个东西在平板上固定住 然后把方箱往表上靠 读表的差值 然后在靠别的面
可是这样我们师傅说 思路对但得不到具体的数值 没法验算回去
我现在就是不会验算回去了 怎么才能证明验的当中表没有跑数 和各个面的数值

楼主:
8楼的方法也对呀
没想到 呵呵

网友:
泥瓦匠用的线锤也能测垂直度

楼主:
怎么能得到数值那?

网友(2009-06-21):
把工件放在平台上,用百分表+表架,在工件和表架之间定好位置,百分表打在工件的最上方,置零,90度转动工件,看表的读数即可,注意测量时工件和百分表的位置不能改变。

网友:
与你要测的精度有关系,精度不同测量方法也不同

网友:
用三坐标测量机

网友(2010-01-02):
三坐标测量啊!

网友:
按楼主所说,平台是水平的,那只要一个框式水平仪即可。

网友(2010-03-09):
方箱放平板上,直尺分别靠在四个垂直面上,用塞尺塞入上或下离缝处,能塞多厚就是误差多少.

网友:
呵~~~~~~~~~~  支持9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