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轧如何防治Q235B出现纵裂现象?

楼主(2009-05-14):
如题,请高人指点,研究之后是不是加热过热或者过烧?如果是的话,加热温度应该控制在多少?热装600度,冷装各段又应该控制多少?

网友:
冷装要重点关注低温区,最好控制在400度以下装炉,然后盖盖保温,再缓慢加热。至800度左右,再正常加热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跟过热和过烧没有多少关系,过烧是回产生钢的不规则脆性,晶界完全融化造成,过热产生渗碳,通过热处理可以得到恢复的,你谈下产生裂纹的状态,位置,作过金相图片没有,在裂纹里面是不是有严重的脱碳等,这样笼统讲是不容易给出参考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