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铝容器上面有针样气孔,怎么堵漏?

楼主(2009-05-14):
铸铝容器上面有针样气孔,怎么堵漏?那位大侠知道请赐教!

网友:
用专业的补土就好了!有没有防水的要求?是不是外观件啊!
" p. \9 s. Q  f5 m% F补土之后就烘烤10分钟就好了!

网友:
用铸工胶补补

网友(2009-08-04):
如果用铸工添补胶不能烘烤 !

网友(2009-12-31):
环氧树脂浸,,,,,,,,,,

网友(2010-11-11):
采用真空浸渗处理,有专门做这个的。

网友:
要看你产品的用途了啊,视情况而定吧

网友:
首先是应当真空浸渗处理,然后如果有表面质量要求的话就用上面说的。